[笔电] 苏菲婆认不到键盘了可咋整

楼主(2023-07-21):
一台surfacePro很久不用可能放坏了,
不记得是3还是几,背上只有型号1631,

拿出来当然是没电开不了机,
充了电开机了貌似正常工作,除了
接上键盘没反应,
磁吸接口看不出问题
键盘上的各种灯都点不亮,
反复拆装,不得行,
设备管理器中卸载后重启也不行,
各种驱动更新也不行,
没辄了.............
(试过在USB口接键盘也是正常的
系统应该没问题)
我该怎么整?谢谢。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

想过换但是没得换啊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池死掉了

网友:
磁吸键盘需要电池吗?

网友:
欢迎下一贴,拆修键盘

网友:
恢复一下系统,或者接到其他电脑试一下

网友:
先清理一下触点看看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看看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