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使用EPS32制作开源掌上游戏机

楼主(2023-07-21):
  • 简介
  ESP32为主控的开源迷你游戏掌机,支持NES、GB、GBC等格式的游戏,支持MP3播放功能。非原创项目而且是N年前的一个项目了,在已开源项目基础上做了一些优化更改,重新绘制了PCB,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后续会在B站更新制作视频以及各元件的购买链接,B站同名。
  • 电路部分的改动
  1.主控模块使用ESP32-WROVER-I,充电芯片TP4056,电池预留了603040或803040位置,尽量使用60厚度,可与喇叭厚度一致,喇叭使用了带腔体的,效果还可以;
  2.改动的地方主要是音频输出,主控输出的是数字音频,IIS接口,原电路方案使用的是UDA1334+PAM8403,1334负责将数字音频转换成模拟音频,8403实现音频放大。这里使用了一片NS4168代替,IIS接口的功放芯片,功率2.5W足够使用。PCB上只画了一个喇叭的位置,预留了另一个声道的输出接口,但不确定主控是否为立体声输出;
  • 制作说明及注意事项
  芯片不同后缀的会有差别,按照BOM中的;
  PCB焊接完成后先对照BOM校对一下,没问题后再上电,USB接口只做了充电,没有加主备电切换电路,调试及使用时一定焊接好电池;
  硬件焊接没有问题后需要刷入固件程序,这里分两部分,一部分为需要写入ESP32主控的引导程序,类似电脑的操作系统,另一部分为存在TF卡的固件、游戏ROM等文件;
  引导文件写入方法:这一步可以不插TF卡,写入引导能够正常开机后再插卡;
1.打开下载工具

2.出现此界面后点击ESP32 DownloadTool

3.点击后出现如下界面

  先点击右侧的三个小点选择需要写入的文件,总共四个文件,然后填写每个文件对应的地址(不要填错),其他配置按照图中设置;
  右下角COM位置选择当前识别的COM口,可以到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如果无法识别COM口,需要重新检查电路焊接,重点CH340电路以及电脑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点击START开始下载程序,会有进度条提示,下载完成后也会有提示,如果进度条长时间不动,可以尝试降低波特率(BAUD),使用质量好一点的USB连接线。如果程序非首次下载,需要先进行擦除(ERASE),擦除成功后写入步骤一样;
  至此引导程序下载完成,正常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了,显示开机动画后,会显示如下界面(未插入TF卡);

  下一步准备一张TF卡,格式化成FAT32格式,将附件中的文件复制到TF卡中(注意,不要更改文件夹名称)其中audio文件夹存放MP3音乐文件,esplay包含两个子文件夹,data存储游戏进度,firmware为运行固件(可下载其他大佬的固件实现不同功能),roms存放游戏文件;这一步正常后开机会显示存储卡内的固件,按A键选择固件后会写入内存,再次开机会直接运行上次选择的固件;

  • 部分操作说明
  如果需要重新选择固件或运行出现错误,按住MENU键后再开机会回到固件选择界面;
  音乐播放界面中,左上角的L键用来控制喇叭外放使能(不同固件会有差别);
  • 发现的部分问题
  使用的固件不支持中文,所以游戏及MP3文件名是中文的会显示乱码(可搜索下载中文固件);
  存储游戏进度有时会失败,失败后已存储的进度会丢失,TF卡写入时功耗相对较大,这个问题可能和供电电压拉低有关,也可能和程序有关,未验证。所以尽量别存游戏进度,丢了影响心情哈哈哈哈哈;
  其他有什么问题就评论区解决吧,或者去B站视频下面留言,最后放几张成品图片吧。

  • 附件中的文件
  压缩包文件包含固件程序等,参照上面的说明使用,文件夹名称不要改动。随机放了几个游戏进去,有些可能无法运行,忘记哪一个了。。。

  烧录工具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xjm-ovGkPeDMma8Eio9QSA?pwd=iyyz

网友A:
最近在拼歹歹看到有类似的开源掌机,大概50元的样子, 楼主这个做出来,50元能不能打的住?

网友:
新生代垃圾佬玩b站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拼歹歹看到有类似的开源掌机,大概50元的样子, 楼主这个做出来,50元能不能打的住?
...

成本会超过50

网友:
做北斗的火神是你吗

网友:
曾经想买此类游戏机,后来发现安卓手机安装 游戏机模拟器+蓝牙手柄 更为简单方便,屏幕素质和显示效果更好,操作手感也与游戏机无异。
拿楼主这个设计来说,十字键变成了四个独立的按键,不利于使出“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组合键。

网友B:
火先生你好

                           -来自B站的粉丝

网友:
能制作游戏机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先生你好

                           -来自B站的粉丝

巧了,我也关注他了

网友(2024-12-29):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屏不一样,是24针的。

网友:
居然看到这个老贴子,esp32还能这样玩,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