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移动硬盘盒接口似乎有点问题,怎么修复比较好?

楼主(2023-07-21):
有时候插上硬盘读取速度很慢,只有1M同时crc报错数据飙升(正常传输速度70M左右)
怀疑硬盘盒接口接触有些问题,
怎么修比较好?

每次插硬盘,都摇晃几下么?
这不是既伤硬盘sata触片,也伤害硬盘盒接口么

网友:
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A:
牙签裹点脱脂棉蘸wd40,来回擦触点,多擦几次,力道略大一点。

网友:
pdd买个外壳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签裹点脱脂棉蘸wd40,来回擦触点,多擦几次,力道略大一点。

wd40是用来除锈的,触片上没看到有锈

网友B:
引用 楼主:
wd40是用来除锈的,触片上没看到有锈

他是对的,你只管照做,关键是WD40别是假的就行

网友:
直接借硬盘 看看,接口换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对的,你只管照做,关键是WD40别是假的就行

你的wd40什么牌子的?一瓶多少钱?
pdd上的wd40靠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