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强排燃气热水器的奇怪故障现象

楼主(2023-07-21):
万家乐8升的,现象是有时打不着(一开水阀热水器没反应,反复多次开关水阀都没反应),我就来到厨房(热水器装在厨房)又打开洗碗槽的热水龙头开关还没反应,关了热水龙头后就在热水器面板上敲了几下,热水器的强排风扇居然转动了,我再打开热水龙头热水器就正常点火工作了,发现了热水器这个问题当它没反应的时候我就如法炮制开关一些热水龙头就敲打一下等风扇转了就打开热水龙头就能点火了,请教达人这是什么原因,哪里出问题了?还有就是热水器工作后没多久偶有自动熄火的问题,也恳请帮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这不就是哪里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吗,拆开找找呗

网友A:
我家的我刚修的,都成老病号了,如果风扇转,一会儿停,报风压开关是风压开关触点氧化,这个开关寿命太短,换也一样,拆开擦触点能应付,我使劲拍有时也能行。如果风扇直接转不起来,拍了能转,考虑接触不良,我刚修的是里面风扇继电器触点烧蚀,刚换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我刚修的,都成老病号了,如果风扇转,一会儿停,报风压开关是风压开关触点氧化,这个开关寿命太短, ...

感谢回复,请教风机继电器是在什么位置?主板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教风机继电器是在什么位置?主板上吗?

在主板上。

网友:
强排燃气热水器强排系统故障是高发区域,工作流程是强排风机工作风压开关闭合后下面的流程才工作,风扇不工作或点火后停转都会熄火,故障高发点风扇启动电容和风压开关,然后火焰探针变形也会造成工作一段时间后熄火。

网友:
经常出问题的还有水压开关,接触不好。可以查一次水压开关。在水汽联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