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自动布线软件是哪个?

楼主(2023-07-21):
第一次学画板,一个简单的排线转接,因为很多交叉,搞了很多过孔也总有地方绕不过去,手动布线最终以失败告终,立创的自动布线绕了很多弯路看上去很别扭,那么目前最好的自动布线软件是哪个呢?

楼主:
试了一下Freerouting,比立创的好了一点,但是仍然有大绕路,不太满意:
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freerouting/freerouting

楼主: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的自动布线都不太行,最后还是把座子的线序换了个方向手动布的线,缺点是排线需要折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的自动布线都不太行,最后还是把座子的线序换了个方向手动布的线,缺点是排线需要折 ...

也挺不错的

网友:
会用这个软件的都是高手

网友:
都要人工布线介入,pads router还是不错,allegro也可以,自动推挤好用,前提是限制设置越好越成功。真正要全自动还要等几年

网友:
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尽可能减少过孔,而使用绕线
过孔镀铜寿命比不过绕线
在有阻抗,或者是有信号延迟等情况下,可以另外考虑
如果线路可以足够粗,多加过孔也是可以的
或者单个过孔加大孔径,这样孔壁镀铜面积会大些

看起来你的转接板有足够空间,线和孔都有足够空间加一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