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两套配置只能留一套,怎么选?

楼主(2023-07-21):
升级电脑以后,留一台旧机器给父母用:
第一台:处理器E3V3、主板B85,板载无线网卡,有msata口。优点是性能尚可,缺点是没显卡,要么淘个亮机卡要么淘个i7 4770,还要再花240块钱。
第二台,处理器I5 3470,主板h61,核显。优点是不用再花钱了,缺点是性能差,主板没usb3.0接口,sata口也全是2.0的。
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给父母独显机就是留隐患

网友A:
“要么淘个i7 4770” ---- 你就不会用 i3-4170 才20几元,或者 E3V3 5结尾的带集显?

网友:
楼上说得对,要是父母要求不高,留稳定使用的一套。

网友:
要不想购,,就留处理器I5 3470,主板h61。。。
要想购,,就一个不留,,,返正早晚都是要购,,不如直接12代的,节能,稳定,安逸,香多了,,,12代集显可以,,每年节省的电费都。。。。

网友:
我觉得这俩我用着性能都过剩了...

网友:
个人建议留第一套,虽然性能用不上,有总比没有好

网友:
B85的主板,挺好的,性能也够用了。

网友B:
给父母用还要显卡嘛?

网友:
如果用固态硬盘做系统盘还是保留SATA3接口的主板更好些。

网友:
B85留下吧,独显也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父母用还要显卡嘛?

我的e3v3没有核显,必须换CPU或者查显卡才能点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淘个i7 4770” ---- 你就不会用 i3-4170 才20几元,或者 E3V3 5结尾的带集显? ...

i3-4170应该打不过我手里这颗i5-3470吧?

网友:
买个 RX570 8G矿渣也才169大洋包邮,比起4770来强不少吧,各种游戏通吃。买了三块了

网友:
综合考虑留E3,加个显卡,核显看2k视频够呛

网友:
花点毛毛钱。

网友:
留第一套,再淘个亮机卡,

网友:
肯定是第一套啊!!!,50元随便就淘一个亮机卡了。

网友:
你又不用,速度快点慢点很重要吗?

网友:
预算多少配的   现在I7 4790K套装配的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