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百度上没有拆解图,拆一个大疆t20植保机的电调,应该是首拆吧

楼主(2023-07-21):
接舵机测试仪不能工作,于是拆开看看。电容居然是80伏的,应该可以直接在60伏电瓶车电瓶上使用,调速是ppm信号不是pwm信号的难怪不能启动,有人知道该怎么启动吗?

网友:
用得上就是宝贝,用不上就是垃圾

网友:
怎么感觉有颗电容怀孕了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改成电动车控制器,哈哈哈

网友:
驱动个电动车也没问题

网友:
做工不错,比小米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改成电动车控制器,哈哈哈

植保机一般单个电机2000W,改电动车功率倒是够了,但电动车外壳是封闭的,散热不良,要降功率使用,1000W左右是足够了,尽量不要驼大胖子上陡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植保机一般单个电机2000W,改电动车功率倒是够了,但电动车外壳是封闭的,散热不良,要降功率使用,1000W ...

电动车一千瓦电机已经很大了,我的小驴子才350W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电调做工非常好,价格也不低吧?

网友:
这是在乌克兰到处飞的那种?

网友:
看起来是进水了。

网友:
价格也不低吧?

网友:
据说比电动车控制器都要贵。PPM是多通道信号,驱动很麻烦。

网友:
电调做工不错,不便宜

网友C:
这个电调是用14s电池驱动的正玄波电调,峰值功率在2kw左右 驱动的电机是70kv的 转速很低,启动转矩不大,不太适合重负荷启动。
另外 这个电调的驱动是通过can协议的。 用ppm和pwm单独驱动都是不行的。以前有个办法是用dji的 电调升级器 刷其他电调的固件来解决驱动的问题。
后来官方固件升级后把这个bug堵住了

基本就是废了。
除非有大神用逻辑分析仪读一下原厂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是用14s电池驱动的正玄波电调,峰值功率在2kw左右 驱动的电机是70kv的 转速很低,启动转矩不大,不 ...

国内外就大疆最恶心各种协议。我的飞机坏了,拆下来的零件都没用处,就几个电机能用,飞机我花钱买的,应该有权利使用零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