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电脑电源为几个充电宝同时充电可以吗?

楼主(2023-07-21):
家有4个充电宝,只有一个大功率的充电头,一个一个来耗时太久。

有一个废弃的早期无SATA的长城电脑电源,设想是,利用其中的5V,同时为4个充电宝,一起充,不知可否?

网友:
我都是慢充,插上放那不管...

网友:
电源的功率几百瓦,  5V少说都20A以上,  同时充10个小充电宝都可以

网友A:
电脑电源5V电流太大,又没有恒流设置,恐怕不行吧

网友:
不接错线肯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5V电流太大,又没有恒流设置,恐怕不行吧

供电局给你家的线电流几千安都有,你怎么还敢开灯???

网友B:
没有配对协议,只能是最低速率充

网友C:
老ATX电源没有快充协议,充电宝估计只能5V1A甚至0.5A慢充。
micro USB输入的话,把D+D-短接了能达到2A。
我嫌弃充得太慢,买了个快充头,充电宝快充18W,充10000mAh也要4小时。

网友:
4楼回复有点搞笑。混进数码之家的文科生

网友:
可以,一般的电脑电源5V都有10A以上输出能力,充四五个没问题。不过注意一下,有的电源5V是有个+5VSB的,那个输出能力弱,别接错了

网友:
怎会不可以,做好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ATX电源没有快充协议,充电宝估计只能5V1A甚至0.5A慢充。
micro USB输入的话,把D+D-短接了能达到2A。
我 ...

现在使用的是:5--8V/3A,12V/2A,不知道是否快充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ATX电源没有快充协议,充电宝估计只能5V1A甚至0.5A慢充。
micro USB输入的话,把D+D-短接了能达到2A。
我 ...

这头子是乐视手机配的,论坛充电器用不了,以为坏了,充充电宝倒可以,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配对协议,只能是最低速率充

想试试看,4个一起充,快!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先咨询,老ATX电源扔之可惜。

网友:
可以,只能5V2A

网友:
没问题,只要接线不要错

网友D:
功率足够
但是充电速度就呵呵了,协议不配对,到单个充电宝的功率估计能跑到5W已经到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足够
但是充电速度就呵呵了,协议不配对,到单个充电宝的功率估计能跑到5W已经到顶了 ...

充电宝不讲究协议配对吧,原来使用充电线,二芯的非4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