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memorex袖珍收音机加装eeprom/24c02,改善接收效果

楼主(2023-07-21):
这个收音机采用kt0932芯片,电路板预留了eeprom焊盘,于是加焊了一片24c02,通过修改数据改善一下接收效果。提高了调频立体声的效果,中波取消afc功能,保证强台边上的弱台能够正常接收。一开始焊的贴片,不便于修改数据,后来找地方用直插+插座,最后是eeprom数据。

网友:
研究家啊,以后维修自己可以动手了,都像这里的高手一样维修家电的都要饿死啦。

网友:
技术贴,膜拜。能科普下原理吗

网友:
这个改了之后效果有增强嘛,原理是什么,还是很佩服LZ的动手能力

网友:
改了以后,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都行,高手

网友:
技术很厉 害,能够简单讲解一下更好了

网友:
关键还有程序,还修改提高收音。

网友:
这个要对调频芯片有很深的认识才能用存储器改数据让调频芯片按新数据识别频率

网友:
动手能力真真强!

网友:
高手,数码之家人材济济

网友:
下意识的看了一下发帖时间,因为感觉见过类似内容的帖子,同样也没细说咋改储存里的东西,感觉自己穿越了。

网友:
都可以直接修改存储器参数配置芯片!看来有芯片详细资料的大神

网友:
什么原理,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很牛,不过说了一通后,感觉又像没说了什么,欲言又止的样子。

网友:
厉害啊,我只知道手册会介绍寄存器代表的相关功能,但是通过修改eeprom精准更改相关功能,是怎么定位到那个数据的呢

网友:
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还有这种玩法?!惊艳!

楼主:
kt0932这一系列的dsp芯片,包括kt0936和kt0937,可以通过修改外接eeprom中的数据来修改接收芯片的某些参数。这些数据在PDF里都有详细的说明。如果没有外接eeprom芯片就按照默认数据工作,收音机的接收效果可能达不到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