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绿联一分四mtt usb3.0-hub拆机

楼主(2023-07-21):
29元包邮的全新usb3.0 mtt hub主控方案gl3520支持mtt非stt所以四个口的带宽非共享的,四口速度独立不相互干扰,大家购买4.0hub时候要买mtt不要买stt芯片价格差距较大哦!

楼主:
MicroUSB外置供电d+d-原来默认是独立浮空的,所以吸电能力是5v0.5a比较无奈,所以自己短接d+d-后实际测试吸电5v2a模式,电路是有usb与外置供电切换电路的,所以外置供电时候电源会电压损失0.2v这个切换电路不是很理想,比较无奈。

网友A:
LII-100(魅色充电器)也是micro USB只接了电源,也能够要到5V1A,给锂电的充电电流1A,这不关D+D-的事情,是主控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I-100(魅色充电器)也是micro USB只接了电源,也能够要到5V1A,给锂电的充电电流1A,这不关D+D-的事情, ...

应该与usb供电协议有关,短接数据就是5v2a模式,浮空就是5v0.5a。5v1a这个貌似没这个协议属于不走协议模式的适配器

网友B:
外接供电会倒灌吗?

网友:
接口都独立?实测足不足?

网友:
实测效果满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供电会倒灌吗?

应该不会,看到那个焊线边上肖特基二极管吗。电源有隔离与切换电路的

网友:
数码家老哥,什么都研究呀

网友:
这个外观看上去好丑啊,还是长条的样子好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买mtt

网友:
电流5V0.5A太小, 接移动硬盘容易坏。。。

网友:
还可以外接5V供电!

网友:
HUB看着不 错,又多了一个选购知识点

网友:
mtt和stt平时没注意过,不知道区别,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29元包邮挺超值的,可惜前段时间因为急用连着买了三个3.0Hub,现在没有购买需求了

网友:
有同款,没拆卸过,我一般都是加一条辅助电源线,接口多了带不动

网友:
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