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桩取电协议板反推原理图 抄板 买协议代码 尝试取电

楼主(2023-07-2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071-1-1.html

接上回 因台风导致的直流桩取电器损坏 修好后 算了下取电器成本 感觉也可以开发一款做出来卖卖看  然后就。。。将修好的取电器 再次给拆开 这次主要是针对协议板 进行反推原理图 写程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071-1-1.html这是上次维修的帖子

先上图整机外观

协议板图片

最笨的方法 把元件拆空 扫描PCB 拆下的元件暂放到打印出来的纸张对应位置 由于我不打算抄板 我打算抄原理图 所以拆下的元件 除了电阻及关键电路测量了电容值 其他的按照经验取电容值即可

反推了一天 算是摸清了来龙去脉
基本上分为几大电路
1.输入12V辅助电源的稳压
2.升压至电池电压给直流桩确认电池电压
3.隔离降压给主控 及CAN芯片
4.继电器控制接通直流强电 控制风扇  控制暂时的电池电压确认
5.蓝牙APP设置控制电压电流 及OTA升级
6.CAN协议转换及隔离
7.强电ADC取样
我的理论较差 表达能力欠缺 基本就这几部分电路吧
为了研究can协议 专门花了一两百买了一对CAN转USB工具

原理图 整理了几大张 今晚把部分电容值再测量一下

最后一张是主控部分  原来电路用的是国民的芯片加蓝牙芯片加2kb ROM 我是打算用一个蓝牙主控直接代替三个芯片

网友A:
好厉害
向会电路图的学习中

网友B:
这个厉害了,原理图搞出来,板子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布局了。

网友C:
看着真复杂,贴片元件楼主怎么焊上去啊

楼主:
把元件焊回去  深夜了  变压器应该是普通的变压器 只是巧妙的反过来用了 降压瞬间变升压 真会玩 哈哈   海鲜市场有乞丐袖珍版本的 变压器我怀疑就是万能充的 追求稳定的话 还是打板用料足 保护电路齐全 迷你版本的真是缩水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厉害了,原理图搞出来,板子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布局了。

主要是程序  要can协议 不过9块9买了协议包  接下来看怎么做APP了 然后选主控芯片型号  这个控制相对简单 协议通过后 就受电 程序并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真复杂,贴片元件楼主怎么焊上去啊

多动手焊接即可  从初中就开始动烙铁 并不难       贴片元件用风枪或者加热平台焊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
向会电路图的学习中

互相学习

楼主:
买的逆变板 直流9孔插座 16A插座也相继到货  9孔直流插座100元一个  真贵   还是拆机的

网友:
牛人啊,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程序  要can协议 不过9块9买了协议包  接下来看怎么做APP了 然后选主控芯片型号  这个控制相对简单 ...

软件方面也确实有难度,不过这个充电协议什么应该是公开的吧?

网友D:
厉害,这样一套整下来成本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方面也确实有难度,不过这个充电协议什么应该是公开的吧?

软件不难  这个协议国标的 几块钱买写好的协议板调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这样一套整下来成本多少钱?

成本几十块钱即可

网友E:
老板加油,福利粉丝群。能顺带出一款直流取电的就更好了,是不是咸鱼、TB上的协议板,配个9孔座就能出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板加油,福利粉丝群。能顺带出一款直流取电的就更好了,是不是咸鱼、TB上的协议板,配个9孔座就能出电了 ...

是的9孔直流桩取电协议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9孔直流桩取电协议板

是不是交流枪,输入310V直流也能工作?里面有工频变压器等交流负载?不了解里面的具体情况

楼主:
四块九充了临时会员  有效期6分钟  结果一分钟不到就下载完了 我这急性子 百度网盘也是 不充值就100KB左右下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