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如今电子防扭不是什么稀奇的功能

楼主(2023-07-21):
群里一个朋友,把博世和喜利得的电子保护功能看成很高档的功能。。。今年已经不是这个情况了,杂牌机也有了。。。只是可能灵敏度和稳定性没有品牌机那么好。我想表达的观点是,这并不是啥了不得的东西。。。

网友:
杂牌不用的   起码东成这种能用的住的货色

网友:
自己家用12v系统机器就可以,抓紧机器一般不会被扭到。

网友:
还要看可靠性

网友:
现在好点的机器都带了吧,毕竟也是一个卖点

网友:
我好像特别需要这种功能 用的博世12-35拧 m6的螺丝特别容易扭到手 要是有什么模块可以添加到机器里就好啦啊

网友:
电子的不好用,的确是低端的功能了现在

网友:
山寨也在进步,值得肯定!

网友:
手上有个大有5289,没有见官方宣传过这个功能,但确实是有,按住开关,快速扭一下手臂电钻就自己保护了

网友A:
我觉得,一个弹簧加上强磁,一个电感就可以完成电子防扭,就像电动车防盗器里面的振动检测一样,假如电钻   钻头卡死,电钻机身肯定会产生大弧度偏摆,弹簧顶端的强磁会快速划过电感,电感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和电感磁通量变化,只要检测电感的感应电动势和电感量,经过相应电路控制MOS通断就能快速控制电机停转,甚至短路电机能耗制动,达到快速停机,保护使用者安全,对于又能力的大神,可以很轻易的做出这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个弹簧加上强磁,一个电感就可以完成电子防扭,就像电动车防盗器里面的振动检测一样,假如电钻   ...

理论上可以,但diy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但diy不容易

电容点焊机都有大神设计制作出来,小小的一个卡钻保护电路做不出来,又不用高大尚的电子罗盘,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这个做电子防扭应该可以,只要调整弹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个弹簧加上强磁,一个电感就可以完成电子防扭,就像电动车防盗器里面的振动检测一样,假如电钻   ...

估计使用 数字陀螺仪  体积小 价格低 使用方便....

网友(2023-08-20):
我的机器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