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接个一分五DC线能叫DIY吗

楼主(2023-07-21):
买过很多一分几的DC线,什么一分二、一分三、一分四,都是因为便宜线材又细基本都坏了。插头连接处经常坏,像这个一分四的。分线过1A电流线都是发烫的。不是没有想过买好一点的,我找过那种一分四的卖8块钱分线还是0.2的,干脆自己接一根,(其实以前用坏掉的适配器插头接过一根一分二和一分3)。材料都不便宜,还好都是签到频道加几毛撸的。比如这种音叉插头就是1块钱一个……接线过程就略过了线头多了不好接我又不想拧一起就用了一小块洞洞板,最后剪一块儿易拉罐皮再接头处裹成筒状再注入热熔胶(手里没有其它胶)丑了点,管用就行。另外就是这种音叉头很坑爹,负极是铁的不说还和焊接处是分开的两片,仅仅是卡再一起,我弄好检查才发现有根负极居然不通电才发现这个情况,于是补焊每个音叉头的这连接处。

其实那种细线一分几也不是没有好处,电流过大它就会融化烧断(我烧断一根),不会影响其它的设备,但却更有火灾危险。

楼主:
忘记说了,主线18AWG(0.75)长时间过60瓦短时间百瓦都没问题我验证过的。分线2条20AWG 3条22AWG,其实我上个月测试过2米的20AWG短时间过19V5.5安超百瓦硅胶线只是微微发热。

网友:
这东西一份价钱一分货,

网友:
套上热塑管就会好看多了。

网友:
接的头子真多。能用上就行。

网友A:
要考虑下DC母头和公头对接的时候能承受多大电流,线材是可以加粗,难看点而已。

网友:
这种线销量太少,都是小厂做的。
10分钱也只有2分货,连全汉电源也仅仅用22awg线配65W,连20awg都不给。
我喜欢封热缩管简单快捷

网友:
用质量好的线做

网友:
自己做比买的贵吧?

网友B:
热熔胶用在这种情况不太合适,经验之谈

网友:
自己做就叫diy

网友C:
搞这种一分多的DC头,这是准备装监控?

网友:
diY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用在这种情况不太合适,经验之谈

你盲目的经验不管用,我早考虑过接头要是发热热熔胶容易融化的问题了,我接头使用的洞洞板,热熔胶只是起到绝缘、固定外皮、美化作用。要使他融化起码得持续过150瓦功率,我适配器也不过60瓦输出不会存在这现象。最先扛不住的会是dc接口。试验20AWG的线过100瓦也只不过微微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这种一分多的DC头,这是准备装监控?

不是,带5个路由器,一个适配器效率高很多能省很多电。单个测原适配器带路由器8瓦多,两个路由器一起供电只有14瓦多

网友:
我是偷懒直接打板做焊接。塞进小线盒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下DC母头和公头对接的时候能承受多大电流,线材是可以加粗,难看点而已。 ...

非铁的圆形母头子和音叉公头瞬时几十A吧,持续过流估计10A都没问题,当然不能太松。我以前用过那种便宜的铁dc座当母头,那个里面负极只有一个铁片触点,接触电阻大。长时间持续电流6A 70瓦就烫的座子塑料变形了。

网友:
小功率电器用其实还行

网友:
没问题,妥妥的。

网友:
这种DC公母头想买个质量好的太难了,花好钱买不到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