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达人,联想的L94WD显示器拆到这里,没办法了,请指路,谢谢

楼主(2023-07-21):
显示器坏了,但是电源插座两个螺丝钉挡在后面,没办法拆下来,显然是要先拆后面这些铁片组成的铁盒子,但是也无法进展,不知道铁盒是怎么固定的?看到可能是那四个黑色铁柱子吧,也没有下手的地方,用了钳子大力旋转,由于铁柱子是光滑的表面,所以纹丝不动,其它没有找到螺丝钉了。

没办法了,特来此地,请教达人指路,谢谢!

网友A:
那"四根黑色柱子"是绝缘的,目的是顶住主板固定,根本不是螺丝...

网友:
黑色塑胶盖不是先拆开与铁盒分离的吗?后盖没螺丝的吗!要不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四根黑色柱子"是绝缘的,目的是顶住主板固定,根本不是螺丝...

师傅达人求,指路!
谢谢!

网友:
仔细观察,是不是往一边抽开的,像电脑机箱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