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看一张adsl猫电路板

楼主(2023-07-22):
直接裸板 做工不错

网上查到的型号不一定对

接口 dc 电源开关 复位 网口 电话口

end

网友:
呦,中兴小蓝猫的板子啊。。

网友:
主芯片可以提金。

网友A:
不用网上查型号的,这种猫一般都有一个WEB后台,后台里应该能看型号

网友:
螃蟹芯片啊

网友:
这玩意现在基本都不用了吧,一般都光猫了

网友:
831是18V供电的

网友:
简单,但功能齐全。

网友:
现在基本上用不到了

网友:
时代的产品被时代所抛弃

网友:
只能拆件用,问题是拆件了也不知道用在哪里

网友:
这哪里螃蟹芯片,明明是博通。

网友:
外壳呢,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网上查型号的,这种猫一般都有一个WEB后台,后台里应该能看型号

这可不一定,早期很多都没管理页面的...

网友:
手里也还有一个adsl猫,留着没用,扔了还不舍,还有两个索尼软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