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牛电工胶布与汽车线束PVC胶带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3-07-22):
如题,买了2个胶带,我硬没看出来有啥不一样,怎么感觉汽车线束胶带还要好些呢,
反而主打电工胶带的公牛看起来还有点溢胶

下面看图说话

以上是公牛9米

这个是汽车线束PVC胶带55米

大小

公牛小一圈

看起来一样,

打火机烧都是阻燃,

最近成都大运会,快递还贴安检

总结:公牛我买成1.6元,9米,感觉还有点溢胶,
         线束胶带我买成0.69元,50米,这性价比没谁了,各封面看起来都还可以,
搞不懂了,难道一个电工用,一个汽车用???这不拆蛋吗

网友A:
汽车用的胶要好一些。。。
毕竟一个是零售一个是批发。。。

个人能买到的工业品,很多都是尾货或者工厂过保质期的。。。实际采购价格不低的,可能50米要十多块

网友B:
线束胶带胶薄粘合差,个人见解

网友C:
电工胶布对耐压和密封都有要求吧,线束胶带估计没有这么多要求。
还有公牛的就是贵,你买公牛的胶布还不如再添点钱买3M胶布,我用的现在3M的电工胶布最好。

网友D:
这东西用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E:
砖家今天打鸡血了?一大早不停研究这研究那的

网友F:
粘性那个好,
才是重点,
便宜胶带,
有的粘性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用的胶要好一些。。。
毕竟一个是零售一个是批发。。。

我比较倾向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工胶布对耐压和密封都有要求吧,线束胶带估计没有这么多要求。
还有公牛的就是贵,你买公牛的胶布还不如 ...

3M没用过,但我估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束胶带胶薄粘合差,个人见解

这个到不必担心,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用的越来越少了

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粘性那个好,
才是重点,
便宜胶带,

粘性一样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砖家今天打鸡血了?一大早不停研究这研究那的

好吧,你这么一说 我一定要打分,哈哈哈

网友:
3M的好用,就是贵一点

网友:
起隔热耐拉的作用

楼主:
我觉得一样的,其实就是电工胶带,因为这个是pvc胶带,我估计大家说的是另外一种汽车线束胶带,和我今天比较的不一样

网友:
我更喜欢用汽车线束胶带,用着清爽,电工胶带都很油腻,我感觉应该是设计不同,汽车是低压使用,胶带薄,电工胶带是做绝缘用,都很厚,安全点还是用电工胶带,这东西都有耐压的,用汽车胶带就多缠几圈。

网友:
电工胶带和汽车线束胶带其实是一个东西,但电工胶带普遍较厚,而汽车pvc线束胶带很薄,但家用电工胶带还是建议用布匹样式的,意搭理,如果用pvc的时间长了如果线路续接会糊,反而布匹的一点事也没有。汽车线束胶带也有布匹样式的叫绒布胶带,原厂胶带大多都是绒布的

网友:
公牛何德何能?不就是靠打广告的吗?居然在消费者心目中搞成了一个“高端”品牌?电工胶带这种东西,我估计公牛也并不生产,贴牌子的罢了

网友:
电工胶布并不是厚就好,有些粘胶没有处理好,时间一长就黏糊糊却粘不住,这时厚胶布就会松脱。另外电工胶布还要考虑耐压、防潮防水问题,只能说术业有专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