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进口牌子电锤都爱用摇摆轴承结构

楼主(2023-07-22):
我最近发现大牌子几乎都是摇摆轴承结构,只有特别的重器才是偏心轴结构,这是为啥

网友:
打孔效率和冲击频率正相关,偏心轮要达到摇摆轴同等频率实现的材料技术要求高几个等级

网友A:
两者之前的各自的优点:
一、偏心轮结构,
功率大,使用寿命长,适合一些高强度作业的环境,一般为紧凑型电锤,重型电锤,D型电锤为主。

二,摇摆轴承结构,

重量轻,功率低,使用寿命短,适合一些家装作业,一般多为轻型电锤,枪型电锤为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之前的各自的优点:
一、偏心轮结构,
功率大,使用寿命长,适合一些高强度作业的环境,一般为紧凑型 ...

又学到了奇怪的知识

网友:
装X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单纯从钻孔来说摇摆轴承结构也能满足了啊,光做点镐头来用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
喜利得很多不是重锤的也是偏心轮

网友B:
     为什么不做偏心小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做偏心小型化?

摇摆轴承就是偏心轮小型化

网友:
结构简单易轻便化

网友:
气缸还是那个气缸,只是推动活塞的方式不同而以,为了小型化而以。

网友:
应该是震动更小点。

网友:
重型的一般是偏心的

网友:
什么是摇摆轴承?

网友:
偏心轮的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之前的各自的优点:
一、偏心轮结构,
功率大,使用寿命长,适合一些高强度作业的环境,一般为紧凑型 ...

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摇摆式的频率高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