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吸抽油烟机电机启动电容坏了

楼主(2023-07-22):
有10年了吧,我乐(得意)牌欧式,陆陆续续时而启动时而不启动,
起先以为电机坏了,差点整个油烟机拆了换电机,后来突然意识到是不是启动电容哟,

这才想起来看看,一拆容量1.44NF,完了,玩完了,买吧,又不搞维修,手里哪有5UF的CBB61电容哟,
等到货,先分享,对了说下,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漏保跳闸,我看他又是漏保又是空开的,整挺复杂,
我呢大家看嘛,啥都没有,就一个墙插

网友:
烟机还需要历史性的改革啊,,看看没有哪家的烟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网友A:
空开和漏保这地方没必要放,油烟多易坏。这条线路入口处还是装个漏保好

网友:
会修的人 总是用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开和漏保这地方没必要放,油烟多易坏。这条线路入口处还是装个漏保好 ...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装,这么多年了,电死算球了

网友B:
该刷一下了,油太多了

网友:
都是油,换新的吧!真是会修都用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刷一下了,油太多了

要大工程啊,估计我得放弃你的建议

网友C:
换个电容不贵可以继续用,别的就不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大工程啊,估计我得放弃你的建议

自己懒得动手的话就找个清洗油烟机的,出点米就行

网友E:
将它拆开,看看是不是子母电容?

网友:
中式厨房油烟和麦当劳油炸厨房一样多

网友F:
我是在厨房总开关处加了漏保,有一年油烟机的一个电机有问题,一启动转一两分钟就跳闸,最后更换电机后故障排除。

网友:
高温高油环境,塑料件容易碎,很难清理

网友:
换个相同电压,高些容量的应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它拆开,看看是不是子母电容?

我感觉有点多余,原装的,即便我可以拆,但真的多余,拆我得等新电容回来然后有空再撬开看看,看心情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厨房总开关处加了漏保,有一年油烟机的一个电机有问题,一启动转一两分钟就跳闸,最后更换电机后故障 ...

前几天就是你发的贴吗?找不到从来拆那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容不贵可以继续用,别的就不折腾了。

这不就是我要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懒得动手的话就找个清洗油烟机的,出点米就行

起码200+,真要那样的话,不如我自己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