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之前的帖子,电池串并联

楼主(2023-07-22):
18650 电池 串并联 混合,用一块保护板,充电到恒压部分的时候电池发热(40度左右)。现在想改为 每3节电池串联后加保护板 后再并联,不知道可行否。。。。 反正保护板也不贵。。。

网友:
应该可以吧,没试验过

网友:
用均衡充电,不要轻易并联 ,很容易充坏电池

网友:
电池发热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需要两个保护板。

网友:
电池不均衡。
要么每个电池用保护板,要么把差电池找出来

网友:
主要还是充电器。。

网友A:
1、先说明你之前是怎么串并联的,比如先用5支并联,再3串?
2、说明一下你成品电池包的充放电电流,检查电池之间连接的汇流片的过电流能力;
3、用多个保护板不能改善你说的发热,发热是由电芯自身或汇流片引起的。

网友:
发热是充电电流太大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挑一下找出最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说明你之前是怎么串并联的,比如先用5支并联,再3串?
2、说明一下你成品电池包的充放电电流,检查电 ...

1、6个并联3个串联,一共18只电池。
2、恒流1.5A充电时候没发热,后期恒压12.6V充电600多毫安电流充电的时候热了。汇流片 就是 点焊用的那个 镍带,用焊锡焊上去的。
3、因为电池不是一个电池上拆下来的(3个笔记本上的电池,容量看起来不是一样的,剩余容量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想一组一个保护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6个并联3个串联,一共18只电池。
2、恒流1.5A充电时候没发热,后期恒压12.6V充电600多毫安电流充电的时 ...

18650串并联之前最好用内阻仪测量一下内阻,找出容量和内阻一致性相差不大的来组,不然后续充放电曲线不一致问题很多。

网友:
看了很多资料,都说带保护板的电池组不能再串联,即使每个电池组单独充电,但使用的时候是串联的,不同电池组放电保护不同时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B:
楼主这是想用六组三串保护板进行并联,这样能保证每节电池都手保护,我觉得比电池先并联再串联后接保护板效果好吧(并联的电池不能实现单节保护),六组实现了单独充放电管理,充电过程问题不大,但放电有个潜在危险,一旦一组或多组保护停止放电,要有剩下的其他电池组来支撑,是否能支撑得住?比如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想用六组三串保护板进行并联,这样能保证每节电池都手保护,我觉得比电池先并联再串联后接保护板效 ...

电流不是问题,实际电流也就不到1A。。。主要就是给一个联通的光猫 做备用电源,防停电的。。。可恶的联通人,不知道是咋整的。。。一旦停电 手机就只能打电话,无法用流量上网。。。还好光猫还有信号,有个备用电源给光猫供电 就能继续上网了。

网友:
那还搞那么复杂,一串得了。哈哈

网友C:
并联电压一致就凑合,串联内阻容量必须差不多,电压最好也差不多,先并再串用一个保护板就行,至于你说的充电发热,应该是发热的电池已经超压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电压一致就凑合,串联内阻容量必须差不多,电压最好也差不多,先并再串用一个保护板就行,至于你说的充 ...

电池又拆散了,发现了一节电池安全阀 断了,没电压输出了。。。

网友:
如果电池一致性不确定的话,无论充放电都不要串联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