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触摸按键,RTC时钟,80mA大电流LED数码管自动刷新,比较器做掉电检测

楼主(2023-07-22):
2023/7/29上午,STC MCU 大型实战腾讯视频研讨会
1,大电流80mA, LED数码管硬件自动刷新显示;
     ===省外围硬件电路,内部硬件自动刷新不需软件反复干预
     ===可直接驱动328段LED数码管,或16米字型16段LED数码管
2,触摸按键,有自动配置工具辅助开发;
     ===可以用水冲刷设备的键盘表面了, 5mm厚有机玻璃
3,RTC实时时钟,年/月/日/时/分/秒, 闰年自动转换;
4,低功耗普通I/O口都支持外部中断
     ===上升沿/下降沿,高电平/低电平,都可以产生中断
5,DataFlash/EEPROM
6,思考题,用内部比较器做外部掉电检测,只在掉电过程中保存数据
     上电后将EEPROM中的数据读到 RAM 中,正常只读/写 RAM
腾讯会议号:885-5858-2739,会有充分时间供大家提问
2023/7/29, 下周六上午  9:00 ~ 12:00

STC8H4K64TL-45I-LQFP48, LQFP32, TSSOP20, QFN48, QFN32
STC8H4K64TLCD-45I-LQFP64, LQFP48, QFN64, QFN48
STC8H1K08T-33I-TSSOP20, QFN20
STC8H1K17T-33I-TSSOP20, QFN20

网友:
功能越来越强大。赞一个。

楼主:
7/29研讨会通知:触摸按键,RTC时钟,80mA大电流LED数码管自动刷新,比较器做掉电检测

楼主:
STC MCU 大型实战腾讯视频研讨会:
时间:7月29日,周六上午9点-12点
主讲人:STC实战专家冲哥
主题如下:
1,80mA大电流, LED数码管硬件自动刷新显示;
     ===省外围硬件电路,内部硬件自动刷新不需软件反复干预
     ===可直接驱动32个8段LED数码管,或16个米字型16段LED数码管
2,触摸按键,有自动配置工具辅助开发;
     ===可以用水冲刷设备的键盘表面了, 5mm厚有机玻璃按键灵敏
3,RTC实时时钟,年/月/日/时/分/秒, 闰年自动转换;
4,低功耗
5,普通I/O口都支持的外部中断
     ===上升沿/下降沿,高电平/低电平,都可以产生中断
6,DataFlash/EEPROM
7,思考题,用内部比较器做外部掉电检测,只在掉电过程中保存数据
     上电后将EEPROM中的数据读到 RAM 中,正常只读/写 RAM
腾讯会议号:885-5858-2739,会有充分时间供大家提问
     实战应用研讨会,很重要!!!冲哥请你起床准备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