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最新自动调压型eslc技术把tlc寿命推高到20万次循环

楼主(2023-07-22):
在以前的2258 XT 2 2 5 9 XT设置slc缓存的时候电压是固定的,比如说这部分的slc电压固定为只有tlc电压的50%,,基本上每次写入数据对绝缘层损耗只有Tlc的1/10。同时冷数据保存期高达20年以上。后来汇荣的工程师们又开发了更先进的自动调整可变电压eslc模式,把slc模式最低电压降为tlc电压的13%,,每次写入损耗降为tlc的1/30,,代价是冷数据保存期只有七年,举个例子一个2t的2259 XT加单颗海力士3dv6颗粒,第六代tlc,现在海力士的质量寿命好多都超过三星了。,开成666G slc,,第一次跑ecc设置为3,,结果通不过,错误基本上都集中在4,,但是你把ecc设置成5,他还是通不过,所有错误都集中在6,也就是说它的电压是自动可调的。只有ecc设置为22的时候才算通过。但是他用tlc模式跑ecc设置40却又完全通过。说明颗粒是全新寿命颗粒。这就类似于eslc模式。刚一开始可以大幅降低擦写电压,在颗粒寿命后期才把电压提升上去,始终把颗粒的ecc控制在20左右,大大提升了颗粒循环寿命。

网友A:
那么,这个技术现在的芯片就已经使用了?  并且只对SLC部分管用,缓外写入是不是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个技术现在的芯片就已经使用了?  并且只对SLC部分管用,缓外写入是不是还是一样? ...

已经全盘开成slc了,你还管他什么缓外,这个技术实际上已经好几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全盘开成slc了,你还管他什么缓外

这种情况毕竟只有少部分玩家能做到。 要市面上流通的商品能做到那才牛皮了,不用20万次,降低10倍到2万次也基本上属于用不坏系列了

网友:
值得研究推广

网友:
这么牛逼,还要啥mlc盘,现在TLC盘是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了解前沿

这可不是前沿,三年前的技术了,只不过从来也没人说过或者说根本也就没几个人知道。所以我给他打上一个最新技术的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毕竟只有少部分玩家能做到。 要市面上流通的商品能做到那才牛皮了,不用20万次,降低10倍到2万次 ...

市面上流通的多了去了,面向专业定制领域都成了,你的眼光只扫到普通的民用市场那自然是啥也看不见。

网友:
围观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
还有这个技术?可以的啵

网友:
你这不是都成slc模式了么?

网友:
现在白菜价,重要资料网盘多重同步就行了。

网友C:
开卡成SLC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刷写寿命问题。那层膜就那么薄,多捅几次就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卡成SLC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刷写寿命问题。那层膜就那么薄,多捅几次就破。 ...

这个问题以前还专门给小白做了个科普。同一类型制程的Tlc和slc颗粒是完全一样的,比如n18可以开成m16。M16也可以开成18。根本就不存在绝缘层的厚薄不同问题,发现好多人的脑子里就是一团浆糊。最一开始不知道是哪个傻逼说的什么绝缘层厚薄不同,然后那些啥也不懂的小白跟着就认定这个傻逼说法是真理,但凡多看一点儿闪存方面的资料都不会白痴到这个地步。

网友:
这个技术能推广,tlc可以当slc用,又是传家宝系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以前还专门给小白做了个科普。Tlc和slc颗粒是完全一样的,根本就不存在绝缘层的厚薄不同问题,发 ...

5XNM的SLC和14NM的QLC,TLC膜一样?那就应该不存在漏电问题了,足以说明所谓的砖家脑子里是一陀屎。

楼主:
引用 网友C:
5XNM的SLC和14NM的QLC,TLC膜一样?那就应该不存在漏电问题了,足以说明所谓的砖家脑子里是一陀屎。 ...

居然还有这样的**。拿两种不同类型制程的颗粒比,bokb和l06b哪个膜厚?**特别多,脑子都是被驴踢残的。给这些二货做科普特别的不讨好,它的嘴会**。其实一般的资料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是这些货脑子已经彻底进*了根本无法理解。但凡还是个人都知道n18的qlc颗粒和ml6的slc颗粒是同一个颗粒

楼主:
CPU主频降到75khz,,闪存频率降到100khz,所以速度一般。不过完全够快再快平时使用也感觉不出来。温度超级低接近室温,最大功率只有正常盘的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卡成SLC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刷写寿命问题。那层膜就那么薄,多捅几次就破。 ...

说的很准确

网友:
请问这个2t是什么型号,哪里有卖,搞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