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超本乐12V2A电源适配器拆解(JVCOM JVM-C2SS)

楼主(2023-07-22):
在公司围墙边的监控电源箱旁边捡的超本乐12V2A电源适配器,拆开看看

铭牌写得很好看

测试过带载能达到1.4A,测量10U电容容量有点偏小了,只有8U.

网友:
还不错,该有的都有。

网友A:
3C认证都没有的山寨货

网友:
做工用料一般般吧。

网友B:
没坏为什么不用了呢?这一般都是有问题带不起负载别人换的,上次捡到一个是处理电容小了带不动负载,换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坏为什么不用了呢?这一般都是有问题带不起负载别人换的,上次捡到一个是处理电容小了带不动负载,换了好 ...

可能满载2A时不行吧

网友:
比较一般,但是该有的都还有

网友:
很山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认证都没有的山寨货

公司外包维护的,承包方维修都是利润最大化,用最好的价换最差的产品。

网友:
这板子看着好简陋

网友:
这种满大街都是 ,
   基本都是一个样

网友:
里面太简单了

网友:
用料什么的一般般了

网友:
看着好简陋。

网友:
感觉跑不了2A,1A差不多。

网友C:
ROHS CE FCC这么直接写简直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ROHS CE FCC这么直接写简直搞笑

这你也信?

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
就这玩意是工业级了吗,做的太随便了

网友:
这种电源最多1.5A,四舍五入标2A

网友:
看着像是翻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