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样删除应用宝的图标?

楼主(2023-07-22):
安装了win7操作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已卸载了腾讯应用宝软件,但右下角的图标删除不了,怎么办?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上图啊,不上图怎么看?按说软件卸载之后,图标会掉的,如果不掉的话,直接删除

网友:
关机重启一下

网友B:
重新安装一次,
    安装好之后再卸载它就会跟着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一次,
    安装好之后再卸载它就会跟着删除的

你的意思是再重新安装一次应用宝,然后删除?请再指点,谢谢。

楼主:
重启过,无效。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啊,不上图怎么看?按说软件卸载之后,图标会掉的,如果不掉的话,直接删除 ...

已上图,请稍等。图标无法直接删除,所以才来求助。谢谢回复。

网友:
重新安装一次,再卸载

网友:
你点击这个应用宝图标,让它打开应用宝程序,如果应用宝程序你已经删除,在你点击应用宝图标后会弹出一个提示找不到该应用程序,是否删除该图标的窗口,点击是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可以直接删除该图标,要不就是重启电脑,还是不行就进如注册表,查找和应用宝相关的项,然后删除,不过这个操作你要搞清楚,防止误删破坏系统。

网友:
应该删除很简单的啊,你如果是从正经路径删除应该自动删掉的

网友:
找个纯净版安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上图,请稍等。图标无法直接删除,所以才来求助。谢谢回复。

图片发不上来,抱歉。

网友:
右下角的图标。。。不会是托盘吧
那里有的话说明还在运行啊。。。没卸载成功

网友:
楼主暂时没有上传图片

网友:
重新安装,退出后再卸载

网友C:
看你图还要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图还要付款?

抱歉,不填哪一项好像发不了图。不会弄,让你受损了。

网友:
右击电脑下方任务栏,打开任务栏设置,再打开通知区域,再打开选择显示哪些图标在任务栏上。选择应用宝图标,关掉它。

网友:
用腾讯的软件管理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