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摩托罗拉直插式电源变换器DCH3-05CH-0300

楼主(2023-07-22):
老人家用的摩托罗拉V360手机说充不了电,这个充电器是热熔封装的,拆开充电器只能用暴力了

开关管是13002

从外壳看是2006年1月生产的,使用17年了,摩托罗拉的品控还是很不错的

电容选用了台产的立隆电容

电容怀孕了

更换新电容

结果最后白忙了一阵子,换上新电容还是无输出,经检查原来是初级绕组开路了。

网友:
非常漂亮的充电器,谢谢分享!

网友:
有些老东西做工那是真的讲究。。

  不像现在

网友A:
5V0.5A,这个就别修了吧,2元左右的5V1A充电头某老王某黑家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0.5A,这个就别修了吧,2元左右的5V1A充电头某老王某黑家有的是

因摩托罗拉手机充电线带识别功能,普通线充不了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0.5A,这个就别修了吧,2元左右的5V1A充电头某老王某黑家有的是

运费就要6元

网友:
服役十七年,知足吧

网友:
很经典的外形,记得那些年很多国产电子产品的充电器都仿这个充电器的外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摩托罗拉手机充电线带识别功能,普通线充不了电的。

把原充电器识别电路拆出来,用新的充电器供电,就能识别了

网友:
变压器坏了,就难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摩托罗拉手机充电线带识别功能,普通线充不了电的。

充电器用的两芯线,充电识别部分应该在充电接头部分,找个USB公头换上,随便一个USB口的充电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
买其他东西的时候顺便带几个出来就行了

网友:
有同款充电器,挺耐用的。

网友:
我也有这货,而且还有个假的。

网友:
老牌货,焕发青春

网友:
这外观看着好熟悉呢

网友:
家里好像也有一个

网友:
手机没看到,我手里还有台v360i不是原机系统了

网友:
高温导致电容鼓包了吧,换掉之后就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有二个同款充电器,时不时的还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