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ony外置刻USB刻录机DRX-810UL拆解更换出仓皮带

楼主(2023-07-22):
这款Sony外置刻录机已用多年,USB接口可以接到老电脑上恢复系统,使用比较方便,不记得何时出仓不行了,每次都借助回形针顶开出仓终究不便,今天来换下出仓皮带

螺丝在底部

盖子在底部滑动卡口

掀开盖子露出内置接口刻录机

尾部挡板拿掉可以看到接口

取出内置刻录机继续拆

露出激光头模块,仓门还是借助回形针顶开

更换皮带
原皮带已僵化对折长度6.5厘米

更换一根6cm长度皮带

复原装回外壳,按键出仓顺利,修复出仓功能!

网友:
光驱主控MTK?

网友:
并口老光驱,CPU占用率会高一些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啊,原装盒子。我那时是配了个山寨盒子用。

网友:
我还留着一个teck512

网友:
买了一个光雕功能的刻百多张碟就吃灰!

网友:
皮圈坏了,,进出,,可以用针,从面板上的小孔,用力顶。。。就会弹出一些,再用手拖出

网友:
祝你顺利出舱

网友:
这种接口的光驱应该也基本停产了。

网友:
同款,吃灰多年了。这货的质量很好,以前用这个刻了无数光盘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做工还是挺细致的,蛮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这光驱够老的,还是IDE接口的呢,SATA的光驱都感觉淘汰好久了。

网友:
ide并口,老光驱了,光头没老化,赞一个

网友:
以后光驱还能干吗用

网友:
我电脑上还装了个SATA接口的光驱,这东西用的时候找不到,不用的时候在那吃灰

网友:
怀旧啦

没有正儿八经的用途了

网友:
皮带老化比较快,还是使用疏油类橡胶带

网友:
这玩意当年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