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池,飞利浦电动牙刷拆下来下来的

楼主(2023-07-22):
儿子飞利浦电动牙刷拆下来下来的电池,这电动牙刷用料是真的好,质感非常好,电池不知道什么牌子的14500。

网友:
是索尼的。和我飞利浦6760电动牙刷用的一样的电池。
但是不建议买这个电池,容量太小了。之前有坛友评测过的Vapcell ICR14500容量有1000mah 10a持续放电可以买一颗试试。

网友:
这货好看,,肯定是一线的

网友:
容量小的电池兼顾了寿命

网友:
绿皮是索尼,红皮是三洋,两个牙刷都进水了,不会修,顶上那个密封圈很容易烂。电池最后都被我套到25mm的PVC里加一个1.5的ldo扔到燃气灶里用了(燃气灶有点问题,1号电池用个半年就点火无力,电压1.3~1.4V,100mA放电还有1000mAh左右电量)

网友:
Sony的电池

楼主:
话说这牙刷的做工真的好,拆开后里面金属质感非常好,不知道是谁代工的。

网友:
680mah  容量太小了 ,意义不大

网友:
680ma的索尼14500,原来康康杂货铺白票买个几个

网友:
高人真多,这样一看就知道是那家的

网友A:
线圈很漂亮,线圈在这里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很漂亮,线圈在这里干嘛用的?

电磁产生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