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内存条 低压和标压的问题

楼主(2023-07-22):
1  搞不明白,低压1.3V是否可以用 原使用1.5标压主板上。反之不能使用
2  原主板使用DRR3 1333 标压,后更换成
4G  DRR3 1600  低压条发现不能使用。
3  后来我查一下这个主板CPU是d525。最高支持频率是800。是这个原因导致不支持吗?

网友:
应该只能用标压的,不能用低压的 频率最好是10600的

网友:
没有原因,高压就高压,低压就低压。1333就1333.1600就1600.尽量不要互换,十有八九不成功。

网友:
肯定不能用低压条,频率要看主板的兼容性

网友A:
奇怪啊
一般都是标压的随便用,高频率自动降频
你这个什么情况,会不会是金手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啊
一般都是标压的随便用,高频率自动降频
你这个什么情况,会不会是金手指的问题? ...

他这个是d425实际上跟g41是一代的存在单芯片容量兼容问题。什么单条4g 8g毛病都很多,单条1g2g没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啊
一般都是标压的随便用,高频率自动降频
你这个什么情况,会不会是金手指的问题? ...

我后来换上低压条,原主板是标压。
另外高频率问题,内存条降至主板最高支持最高频率吧

网友:
cpu内存控制器对rank支持的问题,换成16颗粒的4G条子应该就行了,也只能插1条

网友:
估计不是高压低压的问题,是单面条和双面条的问题。

网友:
d525的CPU配套主板OUT,,,45纳米工艺,,,E系列年代,G31主板相近,可能连G41的1333都比不上,双面DDR3,1333,单条2G差不多,4G可能都会出现麻烦,单面可能都会麻烦

网友:
这个是CPU支持的问题

网友:
主板不支持吧

网友:
内存兼容问题呗,对单面内存兼容不好

网友:
我在华擎主板上用过低压高压混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不支持后来工艺的内存,无法识别。

网友:
双压内存更换或者复用的时候CMOS得清空一下

以及,规格比较低的内存必须放在DIMM1的位置否则SPD无法兼容的时候就会启动失败

网友:
内存使用还受限于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