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燃气灶松手火就息的故障

楼主(2023-07-22):
拆开发现这个燃气灶真是怪,一边是单线电磁阀,一边是双线电磁阀,两个用的感应头却都是单线的。
把线剪了一根接上新的感应头就好了

网友A:
我家之前用的燃气灶也是苏泊尔,单头的,也是松手火就灭。本来修是可以修,但是年三十急着用,直接去买新的了。

网友B:
我家的苏泊尔也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带定时的啊。
也不知道到时间是短路还是断路。切断电磁阀。。。

国内现在锅都比较小,往外的火焰其实比较适合大锅。。。
所以一般选购推荐火圈是直接往上的火盖,不过这种开孔的火盖工艺要求比较高。。。

网友:
我那个VOsmith,双电源的,用着特别舒服,打火就着,现在换这个新的什么大牌子还贵,一千多的,要按半天再松手才能着火,不然就灭,还不如那两百多的VOsmith

网友:
这个毛病很普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苏泊尔也是一样的毛病

修一下呗过几天那半边也会坏的,我就是另外一半的气孔也堵住了才修的

网友:
双线的可能是用在定时功能上……

网友C:
我前天刚扔了一个 左边就是点火一会就灭 把右边的探头拆到左边来也不行  说明不是探头的问题. 懒得修模块了 , 怕租房给别人出事. 直接买了个199的志高燃气灶, 到货一看 外圈火盘 居然不是铜的, 是不锈钢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天刚扔了一个 左边就是点火一会就灭 把右边的探头拆到左边来也不行  说明不是探头的问题. 懒得修模块了 ...

你那是电磁阀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是电磁阀坏了

不是 只有进气口共用的一个电磁阀.  用右侧正常点火.

网友(2023-09-13):
难道是双控同时熄火的设计?
苏泊尔是合金还是铸铁炉头?

网友(2024-10-06):
引用 网友A:
我家之前用的燃气灶也是苏泊尔,单头的,也是松手火就灭。本来修是可以修,但是年三十急着用,直接去买新的 ...

可以把电磁阀拆出把弹簧金属垫片黑色橡皮垫片取出就能正常应急用只不过熄火保护常开

网友:
这种就三种原因  燃气灶自带定时开关有故障后面就是熄火感应针  电磁阀

网友:
这个上面好像有一个定时器,还是液晶的

网友:
不是三板斧1通出气孔2砂纸打磨感应针3换感应针吗

网友:
一般就是热电偶 或者电磁阀有问题

网友:
家里的也有这个问题,维修师傅说:买新的。

网友:
松手就灭,一般是感应针以及传输线材,不想检查的话,直接用代换法,迅速确定故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