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创维双开门冰箱的PTC启动器,压缩机发烫不转故障的元凶

楼主(2023-07-22):
创维双开门冰箱,头天晚上正常工作,第二天一早就罢工了,摸压缩机,发烫,无转动,首先怀疑启动电容挂了,拆下测量,容量正常,其他无法测量,用代换法,故障依旧,那就只能是PTC启动器了,拆下,型号QPE2-B15MD3,先X宝下单吧,坏的就随手拆

外观正常,引脚略有磁性,没有进一步打磨确认材质

卡扣设计,强拆吧

隐约可见PTC的镀银面已经烧蚀

用尖嘴钳强行取出,边缘被夹崩了,一面的镀银层严重烧毁,另一面完好

注:X宝到货,更换后冰箱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不愧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A:
用螺丝刀把PTC短路,等启动了再拿掉,要不然冷冻的全化成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刀把PTC短路,等启动了再拿掉,要不然冷冻的全化成水了

该化成水的已经化成水了,其他的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小冰箱了,所以也就没折腾了

网友:
我的小冰箱PTC直接是碎了!

网友:
原来是保护器。

网友B:
定时器可以代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可以代替

说说为什么定时器可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说为什么定时器可代替

定时开关机。。。

网友:
PTC打磨一下,再加一个铜片卡进去一样用,要厚度要合适能压紧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时开关机。。。

这不是温控器,不可用定时器代替的。

网友:
以前彩电里面有

网友:
原来这个叫就名字

网友D:
这个PTC是陶瓷的意思吗,为什么启动器要用陶瓷的材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PTC是陶瓷的意思吗,为什么启动器要用陶瓷的材质呀

PTC启动器的工作原理是,PTC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冷态时电阻最小,通电之后发热,电阻迅速上升到最大值。

利用这一特性给压缩机启动绕组供电,因为启动绕组只在启动瞬间起作用,压缩机运转起来后,启动绕组就失去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