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ZOYI ZT-702S手持示波器时基线偏移维修记

楼主(2023-07-22):
前几个月入手的示波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2246-1-1.html

示波器电压时基线在毫伏档向下偏移,原本应该与那黄色三角标志在一起的,是否需要自校?
那就自校一下,可按了自校后基线向上一跳就不动了,等再久也不动,最后关机(设定15分关机)

心想这现象像探头测到个负直流电压,那探头连接着也是无法自校的,应该哪里漏电了?

用表一测,探头座有负DCV,认为自己判断正确(小聪明,实际是内部隔直电容的余压)

打开后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短路零件,心想大概是固件升级可带走这个问题
于是上厂家官网,没有固件可下载,打电话告知要先与售后确认才能给固件

这个个案还在我手上,与售后一说,马上告知升级没用,可能烧了
问他那个硬件坏了?他说要发给他查

有售后的这句话,说明零件烧了是硬件问题,那就再找

期间在@wgsd 远程指导下排查。

最后用酒精棉棒冷却各零件也没反应,无意中发现碰到AD8091(运算放大器)的引脚时基线会归0位,于是用棉棒多沾酒精人为短路8091的引脚还真会基线归零位,可它没有明显的短路。

于是拆了8091后,基线归那黄色三角,自校也正常运行了,高兴得马上淘宝购买8091

收到8091(HVA)马上焊上,结果二片新买的HVA(8091)都是基线向上偏移也是无法自校。

没戏,不死心,再与@wgsd 联系(他上次指导时就把他好的ZT-702S给拆了,不拆屏蔽铁皮是无法测电压和阻值的)
在他指导中得知:他的ZT-702毫伏档和电压档8091的3脚都是0V

而我的8091芯片的3脚:
电压档全是1.68V
毫伏档全是0.028V(原来8091是负0.028V)
再找前面的零件哪漏电穿入的电压,结果前面多处都有1.68V左右,一直通到探头座上都有1点几伏
最后发现8091的4脚有1.8V,它是与HC4051相连的?

那就拆了8091,结果8091的1、3、4脚都是0V,8091前面各处毫伏和电压档都没有电压了,这说明HC4051肯定是好的
那又怀疑8091了
结果ZT702板子上有4片8091
那就把1K方波处的8091换上,惊喜来了,一切正常。

再把换下的8091和买来的HVA8091二片分三次装上1K处,都OK
但装上出问题处三片都是一样的问题,只有1K处拆下的8091正常

在保内请发厂家售后,自己修过无法再保了
我这修好要感谢@wgsd 网友老师的在线指导,要不是他说8091 3脚在毫伏和电压档都是0V,我是修不下去的, 只会越修越坏,即使修好肯定也会把其它地方搞得一天世界。
在此要感谢wgsd老师的指导,为了指导他把自己好的702S也拆散了

网友A:
工具还是应该用靠谱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还是应该用靠谱一点的

702S
还是不错的,那个屏线我拔插几十次都OK, 有些厂家是不耐拔的
这个8091也不是波厂做的
泰克几十万的也有出问题的
当然品控严,出问题的也少些。

网友B:
夏天都爱坏示波器么?我的示波器前些日子也冒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夏天都爱坏示波器么?我的示波器前些日子也冒烟了

那不是你接反电源极性造成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你接反电源极性造成的么!

晚上太困了,迷迷糊糊接反了,好在厂家给力,免费给修好了

网友D:
过讲了,我也是在向您学习过硬的维修能力和丰厚的实战经验,从中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天都爱坏示波器么?我的示波器前些日子也冒烟了

你把它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讲了,我也是在向您学习过硬的维修能力和丰厚的实战经验,从中受益匪浅,谢谢。 ...

老师没您几个关键点的无私提供和指点,我不可能想到

如8091的3脚情况,
电压档和毫伏档的差异,磁保持又正好在这个点切换,没您提供,肯定认为是这样设计,
那肯定进入死胡同。

网友E:
我只想问下:这个玩具出厂时间已经超过一年了?如果没超过的话,为啥不返厂质保而是要冒如此风险(自己修过无法再保)来自行处理?这次万幸是比较普通的元件出问题了,那下次要是那个被抹掉型号的芯片出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天都爱坏示波器么?我的示波器前些日子也冒烟了

有可能,尤其是处于受梅雨季节影响的地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讲了,我也是在向您学习过硬的维修能力和丰厚的实战经验,从中受益匪浅,谢谢。 ...

大师们都很谦虚。

网友F:
你这个示波器上的8091可能是国产运放GS8091,你可以买几个换一下试试: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24238981033

网友:
感谢楼主及wgsd的奉献!

网友:
这个故障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
都是高手,都很谦虚啊,在论坛能有人把自己好的拆开帮助别人就已经很赞了

网友:
没看很明白,是不是把1k方波处的8091换了正常了,但这个换下来的8091焊到第一个拆下来的位置又正常?

网友:
难道本机8091稳定性能不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问下:这个玩具出厂时间已经超过一年了?如果没超过的话,为啥不返厂质保而是要冒如此风险(自己修过 ...

我最近在陪老妈,人不能离家,我又不喜欢等快递上门取货
这东西是在保修内,又是送的, 连发过去邮费都可免,
我主要想自己学学里面的硬件,当时就估计是小零件出问题,如是主芯片那只能送修

还是要提醒他人,保内不要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示波器上的8091可能是国产运放GS8091,你可以买几个换一下试试: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 ...

是10MHz 高速运放

我先买丝印8091
1.99
我买二片,二天后店家不发货,让我退款,二家都是
后先问题有货吗?再买他只要发货。丝印是HVA,
网上查8091就是HVA
但来的HVA不能用,但放在1K处又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