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大神开心果版点焊机通电显示4个8,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7-22):
网购了一个开心果版大神设计的点焊机,接2串电容通电后数码管显示4个8,编码器没任何反应,店家一问三不知,外行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是单片机坏了吗?应该如何排查问题?
另外感觉这个板焊接有问题,根据开心果大佬的帖子,5V供电要焊接两个带*的0欧电阻,但这个板只焊了78M05旁边的那个,白框旁边的没焊,那个不带*的却被焊上了,请教大家这样焊接能用不?

网友A:
没刷程序,联系卖家退货,蜂鸣器都没装,2串不用装7805,3串以上才要

网友:
退货退款

楼主:
都是售出不退的,不知是原来就是坏的还是我玩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刷程序,联系卖家退货,蜂鸣器都没装,2串不用装7805,3串以上才要

程序应该有,我记得开始时不是4个8的,有A0什么的。通了两次电就全是8了

网友:
俩串,不用78M05...俩个*号0欧电阻接上就行!

网友B:
不知道你多少购买的,买之后应该仔细看看帖子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多少购买的,买之后应该仔细看看帖子是不是对的

大意了,卖家说是好的,买回来接上电容就能用,结果悲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多少购买的,买之后应该仔细看看帖子是不是对的

你在那买的

网友D:
可以找售后处理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那买的

自己打样做的,开心果的修改成16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售后处理一下吗

没有售后的,卖家都是不懂不知道

网友:
重刷固件试试

楼主:
我试了一下那个STC-ISPV6.88G,能识别我的CH341A,但是点“检测MCU选项”时半天没出结果,第一次用这软件不知操作对不对。
我看别人的都能识别到MCU的

网友(2023-11-14):
单片机挂了吧

网友E:
如果单片机没有损坏而且有程序,看看4个数码管位选三极管有没有短路。

楼主:
确实 是单片机挂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单片机没有损坏而且有程序,看看4个数码管位选三极管有没有短路。

单片机挂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 是单片机挂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我把开心果的点焊机改了一下布局在立创开源了 想做的话自己去打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