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两个小功率LED隔离驱动,并了解分析FLYBACK电路,高手绕道

楼主(2023-07-22):
本文主要内容:
一、维修并测量以AP3706以主控的小功率隔离LED驱动
二、维修nVc雷士5W的筒灯的驱动
三、fly-back电源基本知识

一、维修以AP3706为主控的小功率隔离LED驱动,并简单测量这个LED驱动是已经用了十几年了,标称可以驱动3×1W的LED,就是说3串1W的LED。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天气潮湿的时候很暗且闪烁,点一段时间就正常了。

(一)拆开研究驱动。

主板正面

高压侧的情况

高压电容

低压侧的情况

主板背面

主要元件

跑个电路

电路中:高频变压器有3个绕组,原边绕组Np引脚为⑨⑩,副边绕组Ns引脚为①⑤,辅助电源绕组Na引脚为⑥⑦,为芯片AP3706供电。D(M7)和C组成芯片供电电路。电阻R(514)、R3(514)为AP3706提供启动电流。辅助绕组Na经电阻R(333)、R(752)分压后送AP3706的FB脚比较,提供输出电压开路保护。原边开关电流经电阻R(2R2)检测,经R4(392)送到AP3706的CS脚进行电流比较,从而确保输出电流恒定。电路中没有反峰吸收电路。

手册中提到的:

AP3706是一款适用于电池充电器和适配器应用的高性能交流/直流电源控制器。该器件采用脉冲频率调制(PFM)方法构建非连续导通模式(DCM)反激式电源。

电流感应部分

反馈输入部分

(二)维修过程

使用时间长了,MOS管的G极长锈了,稍微一动就断了。DS间也有拉火迹象。

由于是潮湿时出现故障,所以测量了两个电容:一个是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正常

二是输出的滤波电容,正常

补焊所有小电阻、电容,模拟潮湿环境,可以正常工作。顺手将采样电阻由原来的2.2欧姆改为2.5欧姆。

(三)测量

驱动的输入(市电整流滤波后的)电压300V。

3×1W的LED两端电压及电流,9.42V、266mA。

驱动开路短路有保护。

加了隔离变压器,测量一下波形。市电整流滤波后的情况,100Hz,有20V左右的波动。

MOS管G极的波形,峰值为1.3V,频率70kHz。

MOS管D极波形,开关频率70kHz,占空比大约0.1。

变压器输出端波形,反峰(输出整流二极管D反向承受的电压)有70V,输出约为10V。

变压器输入与输入间传递能量的过程。

LED两端还是有约0.5V的波动。

U1的CS脚波形如下,峰值0.5V,与手册一致。

变压器辅助绕组输出波形。

U1的FB脚波形。

根据手册给出的值与测量值,计算出输出的电流平均值基本温和。

结果

(四)对比保护情况:

3W正常工作时,MOS管的G极情况

输出开路时,MOS管的G极为间歇PWM

输出短路时,MOS管的G极为低频PWM

手册:AP3706M-E1 小心避坑:

二、修几个nVc雷士5W的筒灯

坏了好多灯:有不亮的、有亮度不够的、有爆闪的。
(一)拆解

基本情况:驱动与灯分离的

灯是5W的

灯的具体情况:COB,2并5串共10个

驱动情况

拆开

元件

大概电路

(二)维修
爆闪:高压电容C1容量减小了,更换即可亮度不够:输出电容C4容量减小了,当几乎没有容量时,表征也是不亮。

更换即可

不亮:有桥炸的,是因为C1几乎没有容量了

小插曲:有一个灯,桥是好的

但整流后的电压很低,更换桥也是一样,

最后发现是过孔不好了

(三)测量参数
输入电压及电流

IC工作电压及采样电压

输出电压及电流

测量波形加个小的隔离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的副边④⑥脚输出情况,④脚接地。

图中可见,变压器正向输出约15V,整流二极管D1所承受的反向电压有56V。高频变压器原边情况,①③脚。

由于加入了隔离器,所以显示输入的电压为275V,PWM的周期为11.87uS,其中测量出Ton为1.75uS,Toff为10.25uS。经计算,占空比D为0.146。

高频变压器输入与输出情况

探头接法,CH1测量原边,CH2测量副边,③④共地。波形可见,CH1与CH2是反相的,就是说①④(或③⑥)为同名端。同时,从输出波形观察到,在PWM的off-time期间,D1导通,有输出电压;在PWM的on-time期间,D1截止,无输出电压。所以是单端反激输出的。

采样情况

CH2测量U1的①脚,可见,在on-time期间,电压上升,升到0.56V时,进入off-time。

点亮情况

所有测量均有误差,结果如下:

可以使用这个驱动点亮3W的LED,测量情况如下

表中可知,没有虚标,但参数设置比较保守。

(四)反峰吸收电路

测量加入RCD的波形

未加入RCD电路时,U1的⑤⑥脚所承受的反向电压峰值有220V,加入RCD电路后,其所承受的反向电压峰值为110V,吸收了110V。

最终电路:

没有找到手册,所以就没有坑了。

三、flyback电源的基本知识

(一)开关电源常见的拓扑结构开关电源的工作本质:是利用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将输入能量“分割”成一个一个的能量包,传送到输出,并通过控制能量包的大小以及传送的频率来控制输出。作为电源的核心组件,其DC-DC直流变换电路,是最为关键的,从本质上来说绝大部分开关控制器都离不开两种基本的类型:非隔离型和隔离型。两种基本类型又分为几种常见的拓扑结构。

(二)FLYBACK电路的形成2.1 升压型升压型又称为BOOST控制器,下图为其典型电路结构。

基本工作原理:当开关导通时,能量储存在L中,由于D截止,所以Ton期间,负载的电压和电流由C供给。在开关断开时,储存在L中的能量通过正向偏置的D传送到负载和C,L放电,电压的极性与Vi相同,且与 Vi相串联因而提供了一种升压作用。

输出电压:

(其中D为占空比)动图见:拆解沣标8.4V智能数码充电器 做个简单的电路改造 文末2.2 降压型降压型又称为BUCK 控制器,下图为其典型电路结构。

基本工作原理:当开关导通(Ton)时,电感L将能量以磁场的形式储存起来。随着电源电压 Vi对电感L的充电,流过L电流对输出电容C充电,并提供负载电流, D反偏截止。当开关断开(Toff)时,L中磁场使其极性反转,D正偏导通,L和C在 Toff期间向负载供电。

输出电压:

(其中D为占空比)动图见:拆测两个小功率非隔离LED筒灯并简单了解BUCK电路  文末2.3 升降压型升降压型又称为BUCK-BOOST控制器,下图为其典型电路结构。

基本工作原理:当开关闭合时,接在Vi两端的L被充电,由于D截止,所以Ton期间,负载的电压和电流由C提供。当开关断开时,储存在L的能量通过D传送到C和负载,因为 L 上的磁场反转了电感电压的极性,所以输出Vo是反极性的。在实际电路中,开关是以晶体管代替的,其导通的时间占整个周期的比率,称为工作周期(DutyCycle,简称为D),D越大,表示电感充能的时间越长,依照伏-秒平衡原理(后面介绍),输出电压一定越高。

输出电压:

(其中D为占空比)

2.4 反激式
先了解几个概念:CCM、RCM、DCM。CCM,(ContinuousConduction Mode)连续导通模式,电感电流从不会达到0A。或者说电感从不“复位”,意味着在开关周期内电感磁通从不会到0,功率管闭合时,线圈中还有电流流过。既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0。DCM,(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断续导通模式,在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总会到0,意味着电感被适当地“复位”,即功率开关闭合时,电感电流为零。既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 ≥ 0。BCM,(Boundary Conduction Mode)临界导通模式,CCM切换到DCM经历的模式。控制器监控电感电流,一旦检测到电流等于0,功率开关立即闭合。控制器总是等电感电流“复位”来激活开关。如果电感值电流高,而截至斜坡相当平,则开关周期延长,因此,BCM变化器是可变频率系统。BCM变换器可以称为临界导通模式或CRM(Critical Conduction Mode)。

以下以CCM模式下的情况给出Fly-back输入与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反激式又称为Fly-back型,俗称单端反激式DC-DC变换器,变压器为能量包的储能元件。 开关管导通时,输入电压施加在变压器原边,并对原边电感充电,能量以磁能的形态储存在变压器磁芯中; 开关管断开时,磁芯的能量利用副边电感以及续流二极管传输到副边,实现一个周期的能量传输。因其输出端在原边绕组断开电源时获得能量,因此得名。Flyback不同于Buck-Boost的地方,仅在于将电感器衍生成一个耦合电感,也就是俗称的变压器,但不同于一般变压器,耦合电感实实在在的存储能量,不只是变压器的磁化能量。就是因为将电感变成耦合电感,所以可以将初/次级隔离,而且利用匝数比的控制,使转换器的工作点设计更有弹性。另外,多组输出的应用更简单容易。

由BUCK-BOOST到FLYBACK的变换过程如下图:

下图为FLYBACK典型电路结构。

基本工作原理:当开关导通时,电流流过变压器 T 的初次线圈 Np,变压器将能量以磁场的形式储存起来。由于初次级圈不同相位,所以当电流流过初次线圈时,次级线圈Ns中没有电流流过。当开关管断开时,消失的磁场使初次次线圈中电压极性反转,整流二极管D导通。电流通过V流向负载,变压器的能量释放,提供负载电压电流。

输出电压:

(其中Np为原边绕组匝数;Ns为副边绕组匝数;D为占空比)公式中,与BUCK-BOOST就是差一个副原边的匝数比Ns/Np。由于是在开关关断的状态下传送能量的(反激),变压器磁通仅有单方向变化(单端),所以没有磁复位电路,去磁的过程也就是传递能量的过程。

总结一下:

正激式、推挽式与本帖无关,不介绍。谢谢观赏!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网友:
学习了,高级灯板修好可以重复使用,灯珠只能新。

网友:
讲的真详细,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讲得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解析到位,楼主花了一点时间了。

网友:
一次小小的维修写的这么详细,谢谢坛友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详细的指导文章

网友:
小小的隔离驱动,jf都能讲得这么细致入微,必须给大大的好评

网友:
楼主又出教程了

这么丰富的理论知识修灯不跟玩似的

网友:
隔离恒流源一般空载电压低,LED端工作电流大,非隔离恒流源反之。多灯珠串联的用非隔离恒流源成本低一些。

网友:
越小越难整,学习一下技术

网友:
跟教程似的,非常详 细

网友:
LED驱动维修教程,感谢分享

网友:
帖子够详细的,写这么多不容易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详细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