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60-12 空载电压波动较大

楼主(2023-07-22):
买了3个
其中有2个稳定12.08V
另外一个12V左右波动很大

网友A:
看看那个可调电压的,是不是没焊好,我的就是那个可调没焊好,重新焊一下就好啦。

网友:
导轨的一般不会波动大;二手的就自己修下,新的就看愿不愿意换了。。。

有些是电源芯片供电不行,有些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个可调电压的,是不是没焊好,我的就是那个可调没焊好,重新焊一下就好啦。 ...

在理,可能性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理,可能性大

所有带可调电阻的这种电源,输出带不起负载,或者电压波动的,首先先处理一下这个可调电阻。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上次朋友给我10个电源,说带不起负载,结果9个都是这个问题,剩下一个是400v滤波电容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带可调电阻的这种电源,输出带不起负载,或者电压波动的,首先先处理一下这个可调电阻。别问我怎么知 ...

遇到过一个。就是电容鼓包,输出只有4V多点。然后我更换滤波电容之后,输出到了8V左右。后来看了坛里某位大哥的话,说这种很多都是那个102的可调坏,因为是裸露状态,氧化,进灰等问题。然后换了。果然好了。

网友:
坛友经验学习了

楼主:
嗯 拆开 把可调电阻 使劲拧几圈 电压稳了
谢谢 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