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官方usb2uart一键ISP烧录到手体验

楼主(2023-07-22):
9.66大洋包邮宝上入了一款stc官方出的双串口一键isp烧录器。不需要任何设置真的可以一键给目标板子冷启动直接烧录,配合stc isp软件可以做到编译就自动烧录真方便。

大概原理:
利用STC8H8K64U带usb硬件烧录的增强51单片机 ,通过最新stc isp上位机选择编程选项卡,制作usb2uart 控制芯片选项,烧录最新的下位机软件就可以模拟出双串口,自动给目标板子串口下载的时候断电0.5s实现冷启动,真的无需任何下载设置。

注意事项:一定是最新的stc isp上位软件,宝上买的成品下位机有可能只有双虚拟串口,没有断电功能,一定要先让STC8H8K64U进入usb hid烧录模式后更新最新下位机软件才可以的。这个STC8H8K64U封装很多大家可以自己根据官方图纸自己制作,也可以直接买成品,这里推荐买成品。

STC8H8K64U增强型51单片机usb hid isp烧录模式进入方法:
芯片断电,p3.2对地短接,芯片上电进入usb hid isp模式,这个模式不需要驱动不挑系统。

STC官方对usb2uart 的介绍:(推荐仔细阅读,这里介绍的最详细,我自己看别的地方介绍折腾浪费了好几个小时)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1#lastpost

注意事项:
双虚拟串口可以同时工作,但是只有一个特定串口支持下载自动目标板断电。

官方出的成品板子,rxd符号(发送端)实际让你接目标单片机rxd。

Usb hid烧录模式不需要驱动不挑系统,虚拟双串口模式需要驱动。亲测w11 系统自带驱动,w7 64双串口需要stc isp软件安装驱动,但是驱动无数字签名需要重启系统时候按住f8选择禁用强制驱动签名验证才可以使用,这个…大家还是用w11吧。w10没测试希望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测试告知结果。

上图:(自己用紫外线固化树脂做了防护,更换了两组排针为卧式,晶振从背面移动到前面。大家看着治愈了吗)

上治愈后的图:

上原图:

兄弟们折腾不易,手机发帖不易。你的回贴就是对我发贴的最大肯定与鼓励!让更多人找到好用工具,少折腾节约了了大家时间!

网友:
不错不错!有需要就下一个来用用。

网友A:
那个晶振放后面是啥意思嘛,改到正面也么啥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晶振放后面是啥意思嘛,改到正面也么啥影响吧

没购买外壳,后面一个大晶振比较突兀放桌子上也放不平

网友A:
没找到包邮的那个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包邮的那个店

为了避免广告,消息给你了

网友:
不错,可以仿制一个。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避免广告,消息给你了

谢谢,紫薯布丁还有需要

网友:
发一下链接我看看,谢谢。

网友:
USB转双串口芯片和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原厂和淘宝都可以购买:
需要采购和申请的可以联系我:TEL:19952583740 微信同号 ,  QQ: 2195591714; 2452679457

本论坛有使用说明,可以查阅:
USB转双串口芯片, RMB1.4, 最高波特率10M bps, 支持自动停电/上电烧录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C%E4%B8%B2%E5%8F%A3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 USB-CDC1串口仿真,USB-CDC2串口通信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E5%8F%8C%E9%9B%95

网友B:
能否給個購買鏈接我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否給個購買鏈接我  謝謝

需要采购和申请的可以联系我:TEL:19952583740 微信同号 ,  QQ: 2195591714; 2452679457

网友:
《STC最新8051单片机原理及应用-STC8H8K64U》, 0基础开始
山东大学,陈桂友教授亲自主讲,STC创始人主持授课,正统权威
免费包邮送自带硬件USB仿真STC8H8K64U实验箱V9.6,淘宝有售
暑期免费教学研讨班开始,  每周三下午14: 00 ~ 16:00, 有回放
暑期《单片机原理免费培训班》来啦!陈桂友教授主讲!7/19已开课!
腾讯会议号885-5858-2739
参加完全程的可以授予STC单片机研讨会证书
参加到半程的赠送STC8H8K64U实验箱,可以做示波器 / 波形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采购和申请的可以联系我:TEL:19952583740 微信同号 ,  QQ: 2195591714; 2452679457 ...

加微信好友求通过

网友:
看了你的文章,我今天在淘宝刚刚网购一个,还没有到货。

网友:
今天到货了,刚刚测试了一下双串口,Windows 10下免安装驱动,双串口收发正常。STC下载还没有测试,等有时间了学习一下楼主的贴子然后试用一下。

网友:
板子做得不错啊。

网友:
发现两个问题,请大家帮着解答一下:
1、这个板子好像没有隔离二极管,我即使断掉+5V单片机上的LED指示灯仍然亮。

2、我测试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用STC-ISP V4.83可用进行烧写,但是使用STC-ISP V6.91~V6.92都不能进行烧写,卡在了检测单片机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