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制一体式USB扩展器及USB声卡音箱

楼主(2023-07-22):
前些日子花十多元买了一个USB音箱,下面是淘宝图片和我拍的实物,
,,
小音箱很超值,但是插在我的电脑音频口使用USB电源时,总有些噪音,甚至用鼠标滚动网页时也出现,同我以前购买或自制的其他USB音箱存在一样的问题,有网友说是共地问题。打算动手改造一下。

一、改造为蓝牙和USB声卡音箱
未改造之前有两个插头,一个是3.5音频输入插头,一个是USB供电插头。现在将其改为蓝牙和USB声卡音箱仅需要一个USB输入即可。前些年买过一个蓝牙音频模块,既可以连接蓝牙也可以当作USB声卡,如果USB口仅插入电源就是蓝牙音频模块,如果USB插入电脑就是USB声卡,就用它改造了。

改造后的效果如下:

二、自制四口USB扩展器
桌面上有一个USB HUB还是非常方便的,下一步把音箱改造为4口USB HUB,三口向外输出,一口给USB音箱使用。

音箱两侧各一口,用于插U盘及USB串口设备,后面一个USB口可用插键鼠接收器或者蓝牙适配器不需要经常插拔的设备,内部一个口直接用于USB音箱。USB扩展器芯片就使用USB 2.0扩展芯片SL2.1A,几毛钱又便宜又好用。

制作后内部如下

最后是实物图

网友:
使用USB电源时,总有些噪音,甚至用鼠标滚动网页时也出现
一般是供电有问题
金属屏蔽壳(网)也会带来噪音干扰

网友:
做的不错挺好的

网友:
里面空间很大哦,有噪音是供电的问题,以前的很多那种小音箱都有

网友:
音箱HUB,很有创意!

网友A:
不错不错,二合一

HUB用洞洞板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二合一

HUB用洞洞板搭的?

先使用的SOP转DIP的转接板,12M晶振和三个电容都是直接焊在转接板上了。洞洞板仅作为底板,方便+5V电源和地线的焊接。SL2.1A做USB HUB电路是非常简洁的,需要注意的是电脑到SL 2.1A的USB线质量要高些。这个音箱USB HUB输入口是USB 2.0 Type C口,我有一条Type C的线手机使用正常,但是接这个HUB就不太好用,后来换了一条Type C线就好了。

网友:
感谢提供借鉴学习的思路

网友:
这个很好!很好呀!

网友:
不错哦。是个好想法

网友:
这个真是不错

网友:
改造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