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主板上的声卡芯片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2023-07-22):
现在的废旧电脑主板很多很多。
而主板大多都集成声卡,也就是说,主板上有一个芯片是进行音频处理的。
这个音频处理芯片负责将数字音频转换成模拟音频,所以基本上都可以独立工作,
所以想了解一下,有哪位朋友研究过,这芯片究竟有没有利用价值?

网友:
做一个usb声卡

楼主:
估计相关资料很难找吧。

网友:
大部分不是pcie或usb协议,无法通过物理转接,所以无价值

网友A:
那玩意是pcie界面的,整出来也没什么价值吧,之前被制裁的时候,这种拆机芯片涨到十几块

网友:
电脑主板上的声卡芯片作用不大,,,以前玩过,换声卡芯片,,,都是替代方案,,试过几个都没成功,,直接换个USB声卡更自在

网友:
有一种板载声卡芯片叫CODE,不能独立工作的好像

网友:
板载软声卡,拆下来用处不大

网友:
估计太专业了

网友:
AC97软波表,核心在处理器或南桥里面。
外面是协助处理的DSP,蛋用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是pcie界面的,整出来也没什么价值吧,之前被制裁的时候,这种拆机芯片涨到十几块 ...

不是pcie的,是Intel HDA接口的,利用价值不大

网友:
用处不大,现在的电脑基本都带声卡功能的,而且旧主板的声卡音质也一般.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吧

网友:
比较旧的主板集成声卡芯片不能独立工作,还需要占用部分cpu时间协同工作,缺少D什么的(忘记了)。创新的PCI声卡芯片有什么硬件加速。

网友:
不如换个独立声卡,板载声卡是不能独立工作的,需要CPU来处理数据的

网友B:
主板的不走usb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不走usb通道

看有没有转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有没有转接芯片

如果再需要转接芯片,那就没有再回收再利用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再需要转接芯片,那就没有再回收再利用的价值了。

声卡有可能是PCIE 1x的,可以引到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