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比较一下AMD的7840HS和5700G的CPU性能和显卡性能

楼主(2023-07-22):
刚才用百度的AI比较了一下AMD的7840HS和5700G的CPU性能和显卡性能,怎么感觉它的回答是错误的呢?

网友A:
5700G还是老vega,撑死就750ti的性能,7840HS都是RNDA3了,拿头去碰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700G还是老vega,撑死就750ti的性能,7840HS都是RNDA3了,拿头去碰瓷啊

笔记本平台墙比较多

网友:
百度就算了吧,别的搜索要钱,百度是真的要命

网友:
听听ChatGPT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平台墙比较多

什么墙都没用,用7840HS的核显机功耗都能给到50w朝上,再加上zen4用的ddr5本身频率就高,5700g的vega8超冒烟都不行。我自己就有5600g和6800h电脑

网友:
我对这已经需求不高了,又不玩游戏,纯办公浏览网页用,一台一代i7,一台G1840,哈哈哈

楼主:
这两个AI关于AMD 7840HS的参数都是错误的,难道除了今年新出的锐龙7 7840HS还有旧款的7840HS,否则它们错误信息是哪里来的?

网友:
baidu还是算了吧

楼主:
最近一直关注AMD 7840HS迷你机、7700、5700G还有Intel的 I5-13600K,不玩游戏所以不需要也不喜欢独显,喜欢静音一些的机器。看零刻的7840HS迷你机足够用了,性价比或许比自己配置7700、5700G还高,但是有网友反映的死机、噪音等问题让我在犹豫。目前在用的I7-4790K、32G内存实际也够用,但是同女人总想买新衣服一样,对计算机也有升级的欲望,一直在犹豫下一台机器应该买哪种?喜欢迷你机的小巧,但是又不喜欢噪音,如果用大机箱很容易DIY成非常静音的机器,但是迷你机因为体积限制必然要有风扇再转。现在有点期待明年7840HS的桌面版本,等等看吧。

网友:
不玩游戏,需求不高了

网友:
我想说的是推荐5600G,价格只要650元,显卡性能低一点点,但绝对是好选择。

网友:
用英语问百度AI,说不定就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