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00/3.7V锂电池?

楼主(2023-07-22):
从小电扇里拆出来的,以前没见过。所以请教一下:

这种是不是和常见的锂电池一样用法? 充电截止4.2V? 还得加一块保护板?

网友:
300mAh的小锂电。
这种引脚就是为了方便焊接。和普通4.2V锂电差不多。,

网友:
这个锂电,怎么感觉像电容那。

网友:
看上去蛮正规的

网友:
小电容

封装不同而已,你就当成是软包锂电

网友A:
实际体型有多大

网友:
看着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体型有多大

顶楼增加了尺寸照片

网友:
HUAHUI的吧!很早就见过,看着像电解电容,是为锂电

网友:
电容封装的锂电

网友:
我差点以为是个电容

网友:
都标了13400了,还说电容哪,就一块电池,用啥保护板,通常的充电器就是4.2V截止的。

网友:
13400意思是直径13,高40,最后的0表示圆柱,单位mm

楼主(2023-08-31):
废物利用。家里没有18650电池了,焊上线发挥作用。

网友:
装小风扇容量太小,才3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