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接上次的帖子,车检回来冷车怠速发飙,今天有空先拆开清洗看看

楼主(2023-07-2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546-1-1.html
车检后冷车怠速一直不正常,今天有空了,拆开看看,先从简单的入手。

友友说检查一下电瓶,没点火电压12.3,点火时瞬间电压10左右,启动后14多,确定电池问题不大。接下来就是拆怠速马达和节气门。
怠速马达测量2组线圈,电阻都是50多,也应该没问题。用手在进气歧管摸了一下,有点油泥,觉的不是特别严重,就放弃清洗了,图纸都找好了

拆装方法群里很多,手太脏,没有多拍。

进气歧管的图纸都找好了

看看只是一层油泥,没有严重积碳,就不拆了,天太热。

废气管也一直想换,就一起换了。

3个钟的清洗安装完成,通电几分钟后点火正常,怠速正常。但这也不一定是问题解决了。
因为这车奇怪,气温高的时候不会出问题,地下室停一晚,第一次点火会怠速非常高,所以只能过2天在看看了。没这么简单通过清洗怠速马达和节气门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有这学问还不如一开始就自己动手,还能省个三瓜两枣的

网友A:
楼主厉害,,检回来的车也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检回来的车也能修

也是瞎搞,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再不好,看看几个传感器。

网友:
楼主莫不是修车店学过两手?

网友:
长知识了,知道原因就是简单问题,不知道原因就是复杂问题。

网友:
我看成车“捡”回来了

网友:
说明一个问题,审车TMD就是霍霍车

网友B:
我的是凯越1.6,怠速去到2K,已经换过怠速马达,清洗过节气门了,还是不行,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凯越1.6,怠速去到2K,已经换过怠速马达,清洗过节气门了,还是不行,郁闷 ...

我也是这个情况,症状一样,修理店一下说这个问题,一下说那个问题,叫我一个个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个情况,症状一样,修理店一下说这个问题,一下说那个问题,叫我一个个试。 ...

检查一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有时候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进水了就会怠速很高,我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去了两个修车店,各说各的问题,换了怠速马达没用,后来自己好了,结果某天下雨又犯病了,顺带着连油门也不管用了,我就换了个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就好了,后来拆开旧传感器看了一下,里面进水了,引脚那里都腐蚀打火了。

网友:
这车不省心啊

网友D:
马自达的车启动后 都是转速飙升一会儿,然后下降至正常转速,这海马不知道有没有继承这个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有时候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进水了就会怠速很高,我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去了 ...

我洗节气门的时候看了,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自达的车启动后 都是转速飙升一会儿,然后下降至正常转速,这海马不知道有没有继承这个特色 ...

问题是以前没有的,按专家说法,发动机点火高转速,是为了快速提高水温,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以前没有的,按专家说法,发动机点火高转速,是为了快速提高水温,这是正常的 ...

按照你的描述,请检查 温度传感器是不是不正常了,,温度低的时候启动后转速高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之前买过一个蓝牙OBD检测器,一个检测器插到汽车的OBD插头上,手机下载一个对应的软件就可以检测了,能查看故障码和各种数据,包括基本的水温转速氧传感器数据等等,如果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有问题的话也能看到数据异常,比如怠速时的绝地位置一般是6-9%左右,如果超过20%就是有问题了,可以更换一个试试。温度就更容易理解了,进气压力也是,查看一下各种数据说不定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检查一下温度传感器,我以前大众的车,低温停放后启动怠速会比较高,说明书说是为了让发动机更快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可以找块湿布冰箱冷冻后捂在问感上等一会再上电打火,看看是否怠速较高,相反也可以用开水烫布捂着反向测试下

网友:
二手888才坑爹

网友:
凉车第一次打火怠速都会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