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雷达感应球泡,并改28V直流供电

楼主(2023-07-22):
品牌京派,信箱边捡的,看到外壳标有雷达感应字样,好奇拆开看看。拆去灯罩中间与其他灯不同,有一模组,大概是雷达感应模块。拆了铝基板后面的电源模块,改28v直流供电。

网友A:
看样子质量很好

网友:
改低压寿命更长

网友:
这灯灵敏,人隔墙过都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质量很好

是的,外売是铝塑的,内铝外塑,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B:
什么原理??????很少见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很少见这种

百度了一下
雷达感应LED球泡灯:利用多普勒原理。微波感应灯发射高频电磁波(5.8GHz)并接收他们的回波,此微波感应灯探测回波内的变化并探测范围内微小的移动。然后微处理器触发点亮灯具。信号能透过薄木质门,玻璃板及薄的墙壁。本产品微波探测角度为360度全方位探测,此款微波感应灯采用好美科技先进技术。雷达感应LED球泡灯采用了现有的接口方式,即螺口、插口方式(E27),为了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模仿了白炽灯泡的外形。基于LED单向性的发光原理,LED球泡灯的配光曲线基本与白炽灯的点光源性趋同。基于LED的 发光特性,雷达感应LED球泡灯的结构基本分为光源、驱动电路、感应模块、散热装置,造就低能耗、长寿命、高光效和环保的LED球泡灯产品

网友C:
还没见过这种雷达感应的球泡,估计这种特别适合在小区楼道里代替以前的声控灯,以前的那种声控灯如果有个汽车在楼下按一声喇叭,整个楼房的灯全亮了。

网友:
我好像pdd上7块左右买了几个5瓦的,用了几年了还行。不过不是这个牌子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这小玩意也有雷达?

网友:
隔墙也会亮,家用不如红外的

网友:
我家楼道卫生间都是这种雷达的灯,开灯感应比较灵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没见过这种雷达感应的球泡,估计这种特别适合在小区楼道里代替以前的声控灯,以前的那种声控灯如果有个汽 ...

    在用十几个  品牌 美的质量最好  但是设置不合理 瓦数太小 ,这灯分两种 一种是 点亮一次  30秒熄灭  再有动作 再亮,另一种 只要底下有动静一直亮  ……

   杂牌  京东自营买过同一牌子 第一次的挺好  第二次 新的直接不行 ,换了另一家的 晶坤 质量非常好 到现在没有坏的, 隔一道墙扫3米 ,装老家院子里 四个 一有风吹草动马上亮起  正好老家不住人  防贼一流   实际功率13w   待机1w ……

网友:
在卫生间装过一个雷达感应吸顶灯,需时不时的挥挥手,嫌麻烦,把雷达感应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用十几个  品牌 美的质量最好  但是设置不合理 瓦数太小 ,这灯分两种 一种是 点亮一次  30秒熄灭 ...

还是一体式的,感叹科技日新月异,肯思考还是会有突破,就是这个灯条做成可换的就好了,32相当于2个led大灯管包邮价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
看着像是挂了2颗灯珠,原电路是好的。

网友:
买了一个装在阳台,雷达信号能穿墙,隔墙人动也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