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领臣打气泵的数码管显示不全,怎么修复?

楼主(2023-07-22):
我自用的领臣打气泵,挺好用的,大车小车的胎压随便打,用了四年,现在数码管显示不全,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维修,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定制的数码管,基本不可能修复,淘宝你找不到配件的

网友B:
有可能是数码管坏了

网友:
三个8的数码管好买,这种定制的数码管不好买,除非你加热拆解后维修然后再重新灌封。

网友:
定制数码管,  可以看一下引脚定义和 普通的三位数码管是不是一致, 如果差不多 可以直接代换,不要 气压单位显示就好了

网友:
先用万用表量量,是不是数码管坏了

网友:
换数码管,不过就是你找不到配件,因为是定制的,如果换普通三位,你就没有气压不同单位的显示了

网友:
拆数码管吧!没法

网友:
后面开窗,钻掉对应的字段二极管换管

网友:
凑合用,没配件

网友C:
修不了了,只能换电控整个部分。或者加个机械的去掉电控手动控制。
这个表67元配合原有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
定制的数码管,看能不能找售后买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的数码管,基本不可能修复,淘宝你找不到配件的

是呀,找了好久,没找到原厂的,关键这款也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数码管坏了

应该是吧,最初是一个数码管显示不全,现在三个都显示不全

网友:
拆下来,拔掉后面的灌胶换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不了了,只能换电控整个部分。或者加个机械的去掉电控手动控制。
这个表67元配合原有继电器就可以 ...

这个可以设定压力值吗?

网友:
看了一圈,好像比led通用的还贵

网友:
配件不好找啊

网友:
是不是数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