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有个IS918M_GA U盘跑圈写满后格式化后写入速度严重下降,怎么恢复?

楼主(2023-07-22):
有个金士顿64G U盘,主控是IS918M_GA,U盘跑圈后(写满后)重新格式化后写入速度严重下降,原来写速度40几MB/S,现在变成10几MB/S,怎么恢复?只有重新量产吗?

这个U盘:

跑圈(写满)前写速度:

跑圈写满后重新格式化,写速降到个位数了。

楼主:
难道是因为U盘不支持rtim和垃圾回收导致的?但其他U盘没这个问题呀,现在进行全盘擦除试试,要一个小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因为U盘不支持rtim和垃圾回收导致的?但其他U盘没这个问题呀,现在进行全盘擦除试试,要一个小时。{: ...

别想太多了,别的U盘主控也不支持TRIM的 918纯纯的就是个垃圾主控而已

网友:
杀了取肉,然后装其他骨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想太多了,别的U盘主控也不支持TRIM的 918纯纯的就是个垃圾主控而已

对,918主控+TLC是垃圾。

网友:
918主控就是这么差劲

网友:
918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试了全盘擦除、完全格式化没用,量产后性能才恢复。

网友(2023-09-07):
我的r32是海力士颗粒   现在只有8M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