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娃娃机检修

楼主(2023-07-22):
娃娃机检修

娃娃机故障是能正常玩,就是不知道什么时间自动出现可玩次数(就是可以免费玩)
开始以为是程序问题,恢复出厂不行,咨询厂家说更换投币器,更换还是同样问题,
在拆了摇杆,按键线,都不可以,在把电源线重新整理,并且更换LED电源,还是没有解决
,并且更换主板才发现不是主板问题,最后才发现是电源机箱引起,电源不正常,引起设备快速启动,自动上币,因为不是一直在
现场,所以维修好久

故障,自动上币

拆投币器

拆按键

整理线

新主板

主板

故障电源

网友A:
娃娃机,就是游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娃娃机,就是游戏机?

坑人的游戏机...

网友:
娃娃机和菜市场的秤一样

都没准都能调

网友:
看到了死(S)特(T)惨(C)单片机

网友:
是得好好维修,从来就没抓到过

网友:
有没有后门程序

网友:
以前玩过一阵子也夹到几个物品。

网友B:
这种故障真不好找

网友:
原理:里面有个线圈,有一个电压控制,快抓住了电压不稳(全压成功,%80电压失败),按照概率来运行

网友C:
故障点这么刁钻,能够判断出来都不容易。

网友:
不知道“概率”能修改不

网友:
最怕这种不规则的故障

能找到病根不易

网友:
抓出娃娃的概率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可以设置概率

网友:
庄家摆摊,你能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真不好找

是了,时有时无,关键没有注意看,听别人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点这么刁钻,能够判断出来都不容易。

都买主板了,没有想到出问题

网友:
电源的故障可不容易找

网友:
当年修CRT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有疑难,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