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榨汁机

楼主(2023-07-22):
拆个搅拌机

故障不能正常使用
拆开发现电池问题
加个18650电池,在找个外壳加套下

榨汁机

电池问题

主板

电池

电池

外接电池正常

网友:
18650放不下,

网友:
这玩具级的也就能搅西瓜

网友:
软包的最终都这样

网友:
玩具级别,功率太小了

网友:
没明白揽拌和榨汁是一回事
还是说有两个功能可以切换........

网友:
便携式的榨汁机,硬些的水果榨不动

网友:
榨个西瓜汁还是可以的。

网友:
软包电池被闷在里面生气了。

网友A:
这种3.7V锂电池(一节锂电池,并联的不算)的榨汁机,粉碎蒜还可以,其他的就别考虑了。

网友:
外 挂电池也能用

网友:
心灵手巧,不错。

网友:
有2个摩飞的,也是电池不行了,垃圾的假洋鬼子

网友:
电池看着不小呀。

网友:
手上有一个类似的,可以榨较软的水果:火龙果,西瓜番茄等,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力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3.7V锂电池(一节锂电池,并联的不算)的榨汁机,粉碎蒜还可以,其他的就别考虑了。 ...

菠菜,青菜还是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电池鼓了。是楼主的功老。

网友:
改成外接18650不错

网友:
不是太实用

网友:
功率太小了没有什么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