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门禁系统难道都有不小的BUG吗?

楼主(2023-07-22):
现在的门禁系统,基本上都是直接使用交流电直接供电了,如果供电出了问题,这个门就直接开了,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电源里面备用的电池也没有!

真是无语了!虽然说现在停电的时间也是很少,很短,但是停电还是有的!有时候停电1-2个小时,甚至一天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这样的门禁系统还有保安的作用吗?
记得20年前小区的楼道门口,电源里面还是有蓄电池作为备用电源的!现在为了节省成本,还是我多虑了,基本上很少有使用内置电池的门禁了。
问问客服,说是可以在供电系统增加UPS来解决问题!但是直接增加个18650的电池,不是可以方便很多客户吗?
系统的软件设计也是很不人性化的,没有一点专业的知识是用不起来的!

网友:
这个是为了消防安全,万一火灾门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
现在有些东西越高级反而不人性化

楼主: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但是火灾的可能性和断电的几率比较起来,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但是火灾的可能性和断电的几率比较起来,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别! ...

停电不一定火灾,但是火灾一定会停电。

网友:
对安防要求高的地方会有这个需求,小区的就别指望了,经常电表没充值

网友:
这种越高级的产品感觉越不敢用

网友A:
这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就是用了 UPS 又如何,把通往电锁的电线断开一根,门就开了!

网友B:
我们公司,以前门禁刷卡的,复制到手机能用,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安全考虑,把手机禁了,好在电表箱在门外,要不然我就进不去了。当然现在改成刷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以前门禁刷卡的,复制到手机能用,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安全考虑,把手机禁了,好在电表箱在门外, ...

把电表箱里面的电源断开然后进去的吗

网友:
断电开锁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就是用了 UPS 又如何,把通往电锁的电线断开一根,门就开了! ...

这个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点难度的!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线在那里?就是知道也需要梯子等等工具!

网友:
自己直接买个12V的锂电池,接上去不就结了?反正输出是DC 12V 3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点难度的!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线在那里?就是知道也需要梯子等等工具! ...

哪有这么麻烦,像这种门禁,一把起子就可以撬开外壳,露出后面的线,短接一下就可以开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以前门禁刷卡的,复制到手机能用,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安全考虑,把手机禁了,好在电表箱在门外, ...

怎么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但是火灾的可能性和断电的几率比较起来,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别! ...

这个是消防强制要求的

网友:
不留个后门怎么成呢

网友:
有些人真可笑  自己不懂专业知识  一遇上自己想不明白的 马上就怀疑产品有BUG

就你聪明  能发现BUG?

还18650呢

楼主:
如果停电了,怎么办!大门难道一直开着?

网友:
门机主机放弱电间,弱电间配UPS。另外这种门禁一般设计为一边需要身份验证另一边直接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