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教支付宝盒拆机改dc供电问题

楼主(2023-07-22):
支付宝盒太费电了,想拆了,直接用dc供电,用可调电压的降压板(3.7v),能开机到提示音然后就关机了,请问各位大佬是需要短接什么地方吗?

网友:
4V试试看,哈哈

网友:
再并个超级电容,

网友:
瞬间电流过大?还是电池检测?

网友A:
电池是不是三条线,似乎有ntc检测线

网友:
你改接到VBUS(5V),再试一试! 估计是你接在3.7V电池上的电路有监测电池电池电量和NTC等,直接接DC的话,检测电路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不是三条线,似乎有ntc检测线

对,但是中间那根应该是测温控的吧

楼主:
试了,还是关机

网友B:
不是有充电口嘛、给充电口加5V电就可以了、都不用拆机。

网友:
内板子正面图片爱莫能助

网友C:
你把人家当空气了,,,还好一家人硬是分家了拉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不能插充电器?

网友:
用块手机电池加上充电口

网友:
直接供电肯定不行,电池是3根线的,有一根是电池检测线

网友:
找个5V充电器接充电口就可以了

网友:
有5V充电口干嘛费那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充电口嘛、给充电口加5V电就可以了、都不用拆机。

同意这个方法 或者时周围没有强电 只能用12v电瓶供电? 那直接买12v转5v就可以了 或者用手机电池 18650也也可以啊 相当于增加电池容量延长使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人家当空气了,,,还好一家人硬是分家了拉个电阻就好了

请问大佬,该怎么接线和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