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全网首拆SONY三磁头卡座TC-K555ES 加初次维修

楼主(2023-07-22):
该机来自网络,花了一个磁头的钱
不过成色就。。。。。。战斗色、而且不能正常使用,故障表现为:
1:插电电源灯亮,但屏幕没显示

2:电机不转
3:声音不对头
。。。。。。
心里想,搞好了是不是总比没有好
于是乎
中间有点小插曲(本来早就想搞它了,由于一直忙,加上前端时间,进了医院,所以就。。。。。。这两天出院,没事在家,就有了此功夫)
拆解不完全,图片比较乱,大家就将就着看吧

拆开上盖,感觉里面满当当的

拆开正面面板,这里已经解决屏幕不显示的问题,原因是30V供电异常,有一颗电阻烧了,更换解决此问题

左边电路板,中上并的那2个电阻就是解决屏幕不显示(之前那里是一颗电阻,由于那里的电阻要承受一定的功率,所以并2颗电阻,并联后总电阻和之前一样,能承受的功耗翻倍)。

VFD显示屏

掀开正面的小面板,里面还有一块操作键盘电路

音频播放电路

电源滤波电容

掀开左边电路主管播放,右边主管录音

像蜘蛛网一样的飞线

主轴驱动部分和无刷电机

机芯背面,上面好几个位置微动开关

超多的飞线

链接后面的输入输出端口板子

电路特写

电源指示灯

电路特写

底部盖板拆开后的样子

主轴不转,就是因为上面这颗电阻损坏,找了同阻值不同材料的电阻替换解决此问题

上面是机芯部分,还好皮带还能用

这个三极管(双电源稳压用)也是坏了,导致输出只有6V,正常是10V,声音就不正常了,还没更换,已网购该原件
还有其它的一些问题基本不影响使用,就暂时不管了。

好了拆解到此,谢谢观赏!!

网友:
这带磁头的产品不多了呀

网友:
当年买一个这样的机子要好多票子

网友:
可惜现在磁带买不到了.那个时候电机都有无刷的了.不能不承认小日本当时的技术

网友:
高级货,这货弄成这个模样也不容易啊

网友A:
我120某鱼收了一台JVC206,面板按键几乎失效,全换,皮带化了清洗点油润滑换皮带,效果真的很好!

网友:
以前的高档货,现在连磁带也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20某鱼收了一台JVC206,面板按键几乎失效,全换,皮带化了清洗点油润滑换皮带,效果真的很好! ...

是的,三磁头卡座效果更好,录出来的磁带比盗版带好听多了,前提是磁带不能是垃圾带

网友:
这个和TC-K666ES 一个样子,朋友的一个TC-K66ES插了220V电源,烧了变压器,变压器接上后,按开机键只有增益那一排的灯亮,其他都没反应了

网友B:
测了一下D809也有一个烧了,但是拆下来后,原来亮的灯也不不亮了,大佬有这个图纸么,能指点下维修思路么

网友:
多年前有一台马兰士单卡座,正常使用的,成色不好就拆了

网友:
老物件,用料真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了一下D809也有一个烧了,但是拆下来后,原来亮的灯也不不亮了,大佬有这个图纸么,能指点下维修思路么 ...

可能其它地方也坏了

网友:
那惰性论真夸张

网友B:
板子结构有些区别,电源板在下面,变压器三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结构有些区别,电源板在下面,变压器三组输出

感觉大不一样

网友:
里面的原件真多

网友:
面板结构一样,里面不一样结构,变压器也是不一样的,板子好像只是位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