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9-26 量产东芝 TSOP 8DDK 烂片记录

楼主(2023-07-22):
此前已经尝试过 用 IS916EN 量产 东芝 8DDK 烂片

之所以说烂片,是因为到手时上 IS903 测试架 测得坏块 有200左右

IS916EN 扫描开卡可以有机会成功
但之前遇到一次
IS916EN 单帖 8DDK 成功,再贴一片 失败的
取下第二片,再开第一片又成功的事情,感觉是第二片体质问题

由于手中有一点 PS2251-09-26 板子
现在尝试一下拯救它

这种版型只有 TSOP 焊盘
大体跟 之前的 HG2319 很像,也是2CE 主控

测得第一面贴主控面

于是焊接上去,打开工具

配置一下

开始

成功结束,貌似量产成了 1Plane 模式

AS SSD Benchmark 一下

1 Plane 读还可以达到 75

后续考虑要么不动它,要么把它和 IS916EN 上开成功那片 8DDK
一起搬到 PS2251-09-V 上面去,以获得更高写速

生命在于折腾
谢谢

网友:
坏块这么多的么

网友:
楼主的话我很赞成,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PS2309 测得坏块 219,更多了

网友:
群联+东芝是一组好组合

网友:
楼主的话我很赞成,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废物利用了

网友:
坏块数接近的话,组合在一起是个好办法。

网友:
小容量坏快多,再量产的意义不大,但是折腾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网友A(2023-09-07):
您好 有量产工具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有量产工具吗 谢谢

这篇帖子开头引用了一个群友的帖子,他那个帖子包含了工具链接

网友:
谢谢 我顺着帖子找到了 重新发布到蓝奏云

下载地址

网友A:
PS2251-09-26 +8ddk    需要 敲开另一个帖子说的2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251-09-26 +8ddk    需要 敲开另一个帖子说的2脚吗

不用,群联板子一边对东芝支持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