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零帕12V方波逆变器(ingpar MD-500)

楼主(2023-07-22):
不知道是N多年前买的了,当时做工程,户外也仪器仪表充电使用,结果买回来也没用两回,今天翻出来,拆一拆,看一看

零帕品牌,外包装盒都还在

中国红,挺艳,视觉效果不错,附带一根供电的夹子电源线

一个220V的输出插座,2/3线插座通用,一个USB输出,一个启动开关,带输入电源电压显示,方便监测电池电压,以免过放,一个电源故障指示灯,正常亮绿灯,电池低压时会亮红灯。另一面就是12V输入的接线座和一个散热风扇了,风扇不是温控,是打开启动开关就转,有噪音

开膛破肚吧,引入眼帘的就是一个黄黄的高频变压器,EE33规格,之前也接触过逆变器相关,这个规格,最大300W(人家变压器倒是挺正规,标注EE33-200W 12V,是逆变器厂家不正经),也就是标称的500W是虚标,或者说应该标称500VA,cosφ=0.6,这样更正规。然后就是功率管,前级三颗功率mos管,其中一个是输入的防反接,另外两颗才是真正用途的功率开关管,后级4颗mos做全桥,将高压直流变为方波交流输出

继续拆,看看mos管是啥李逵李鬼吧
防反接mos管,型号80NF70,80A/70V,足够
功率开关管,YPI8510C,厂家不明,按命名方式,应该是100A/85V,不知是否有水分
后级全桥功率管12N50,12A/500V,余量挺足

再看看驱动方案吧,前级TL494,成熟的PWM驱动方案,没什么可说的,旁边的MC34063是USB接口的降压芯片,大板上有颗小小的工字电感,这个输出撑死500mA,可能300mA的时候就压降严重了,没测试,主要是没兴趣测了。后级全桥驱动KA7500B,TL494的pin to pin代换品,也就是国产版的TL494,同样太成熟了,没什么好说

前级输入,16V/2200uF的滤波电容,35A的保险,够用,后级高压滤波电容400V/22uF,有点寒碜,至少应该上47uF才差不多

简单带载试一下,什么仪表都不管了,直接上电,带一个25W的交流台式电扇,嗡嗡的噪音太大,垃圾,拾掇拾掇,装起来,继续吃灰。

网友A:
放着吃灰不如二手卖了换个酒钱

网友:
这货有可能到不了500W,但比起那些把几千W当型号写在外壳上的垃圾货,算良心货了。

网友B:
会不会是修正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修正正弦波逆变器

商家所谓的“修正正弦波”,本质就是方波,只不过是增加了方波的死区时间,让波形呈现阶梯状,美其名为“修正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着吃灰不如二手卖了换个酒钱

最多换盒烟钱,还不能是好烟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感性负载工作时有可能会产生尖峰脉冲高压,可能对逆变器造成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多换盒烟钱,还不能是好烟

哈哈,换几瓶啤酒也没问题,天热

网友:
我也买了,根本带不起来150w的高频烙铁,不停的保护,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

网友:
车上应急用一下还行吧

网友:
哈,手上同款,用得真的不多

网友:
KA7500是SEC三星模拟器件的芯片型号(1999年被仙童收购)不是国产的,富士通的MB3759同样兼容TL494。

网友:
这东西的功率就适合给以前的慢充手机充个电

网友:
这个变压器的规格也就两百来瓦,适合给手机,笔记本,或者是无人机充电。

网友:
刚翻了淘宝订单,我也买了一个。当时是20包邮买的,买了没用2次,记不得是有什么问题,搬家后就不知放那里了。

网友:
适合电子类设备。输出端加隔离变压器,或者滤波电路等,可以减少电机噪音。

网友:
算良心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