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标签打印机电源HDAD60W104

楼主(2023-07-22):
最近隔壁公司搬家变卖一些杂物,捡了些东西。话说某天刚好碰上他们拉了一卡板杂物暂放在电梯门口,拉货的人说是准备卖废品的,上面有拆成框框的激光打印机等设备。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没人,我经过那里就壮着胆顺了两个标签打印机的电源,三个外转子无刷电机,还有个打印机上面的台达涡轮风扇。反正这些都是当废品卖的,被垃圾佬大锤砸了多可惜啊,还不如给我用。。。

▼三个无刷电机,大的nidec,小的两个不知道牌子。

▼都是斜齿的,nidec的转子很厚,还不知道怎么驱动。

▼打印机上面的台达的涡轮风扇

▼25V电压这个比较少见,打印机是24V的,用这个当然没问题。

▼标签下面没有密封圈,都是一体成型的,内部应该是滚珠轴承。

▼两个标签打印机电源,24V 2.5A,和论坛目前比较火的5块多羊毛电源一样参数,就看做工怎样了。差点忘了厂商,江苏无锡海德电子有限公司。

▼欧标电源线,不知道是不是原配线?一根1.5米,一根2米。

▼三芯0.75的,这个功率绰绰有余了。

▼电源一头卡扣一头两颗螺丝固定的,省了大锤法开壳,抠下两个脚垫就行了。

▼低压这个IC是LM358吧?

▼电源芯片OB2269CP,论坛很火那个电源用的OB2263,方案差不多。

▼电源正面打了不少胶,还好上面屏蔽罩可以直接拿下。两个电感两个安规电容,Y电容,NTC都有。开关管打胶遮住型号了,输出整流管SF20A300HPI,应该是20A 300V的意思。

▼量一下输出电压23.7V

▼另一个也是一样的电压

另外问一下三个电机的定义
nidec:24V,24V,24V,FR,FG,DEC,ACC,GND,GND,GND
电机2:GND,GND,GND,ACC,DEC,MFG,FR,+24V,+24V,+24V
电机3:ACC,DEC,FG,+24V,+24V,GND,GND

不知道那个脚是控制启动的不敢贸然接线怕冒烟,目前只试了3号电机,接上24V,另外三个脚都试过接PWM信号无反应,高低电平都试过没用,有知道怎么启动的坛友望告知一下。

网友A:
原来这种电机是打印机里用的,看来3块5的电机也是一样的

网友:
座子旁边丝印有一行是FR,估计是调频率的吧,找个尼德科其他型号的调频率调速的电机看看标志是不是FR就知道了

网友:
找了一个尼德科的,不管PWM还是调频率都叫CLK,没有叫F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种电机是打印机里用的,看来3块5的电机也是一样的

3.5的应该也是打印机的,无霍尔的,用3块多的调速器很好用,很线性,用另外一个数显占空比的调速器反而不是很好,佳阳小窝那个我用了几种调速感觉都不是很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3.5的应该也是打印机的,无霍尔的,用3块多的调速器很好用,很线性,用另外一个数显占空比的调速器反而不 ...

别人的解答: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17808/cannibalizing-a-printer-how-to-figure-out-what-some-of-the-parts-are-do

网友:
试试将ACC接地,据说转的飞快

网友A:
这里有另一个回答,说DEC必须处于高电平(不要超过5V),同时ACC处于低电平,这样才能让它转: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ged-brushless-mo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另一个回答,说DEC必须处于高电平(不要超过5V),同时ACC处于低电平,这样才能让它转:
https://elect ...

有空再试试

网友:
FR-正反转
ACC-加速信号
DEC-减速信号

网友A:
ACC,DEC,高于2.2V为高电平,低于0.8V为低电平: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去顺他的激光头

网友:
个人觉得这款24V电源的做工要比搞活动5.8元的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DEC,高于2.2V为高电平,低于0.8V为低电平:

看来关键时刻还得看老外啊,谢猪哥提供资料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啊

网友:
涡轮风扇居然还是台达的大品牌,做工可以啊,感谢分享

网友:
都是好东西,可惜那么好的线是欧标插头

网友:
电机和风扇看起来都不错,怎么利用起来呢